电池焊接小技巧,几十年电烙铁经验毁于一旦

楼主(2024-10-27):
最近没事,买了几节电池准备学习一下组电瓶。生命在于折腾嘛。
但是锂电池大家都知道,这个很危险,学习了一下,相对来说铁锂安全性高一些,所以买的铁锂电池,两头都是铜电极,方便焊接,因为自己没有点焊机。
经过一些学习,说这个电池并不好焊接,需要两百瓦烙铁。
我一寻思,当年焊接音响分频器这些,二十瓦烙铁也能搞定,就这?两百瓦烙铁?不以为然。
结果打脸啪啪响,到手根本焊接不上,一阵郁闷,这吹牛瘪三四十年烙铁经验呢?

痛定思痛,分析原因,还是怕电极受高温影响,烙铁接触电极时间不够造成温度不足。
下一步采用调高一点烙铁温度,让烙铁吸锡后加热电极,当电极升高到一定温度,目测可以挂锡时极速往返移动烙铁,成功挂锡。
我用的是平常用的白菜白光,也没有其它烙铁。

以下是一点思考
1.电池连接能点焊还是点焊,焊接高温对电池不好,而且焊接效率低,花费时间长,还容易虚焊
2.采用低温焊锡可能更有助于这类焊接
3.自组电池还是很复杂,手续颇多,考虑的环节很多,还涉及安全问题,能买到好的成品电池还是别玩这个,玩这个必须全套好设备才能事半功倍,但对于个人买这些设备,不说花钱,就占地方也不能接受。
4.

网友A:
没大功率点焊机,用螺柱的简单!买成品,谁知道小作坊里面怎么搞的!

网友B:
还有个问题,就是这焊锡丝的纯度是多少?

纯度再高一些,比如63%的,会不会挂锡更快?

网友:
可以让卖家加工好连接线 自己焊接风险高

网友C:
用阻焊剂,很好用的。论坛跟风买的那个普通可调洛铁就能搞定,不用助焊剂,用刀开几条口。也能搞定。焊锡最好用低温的。

网友:
为啥一定要焊接,用胶带扎带固定不好嘛

网友:
也是经验之谈了。。。。

网友:
极耳挫一挫增加表面积更好焊

网友:
温度大概要多高?

网友:
铜柱头,没问题

楼主:
不清楚,可能是焊锡熔化的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阻焊剂,很好用的。论坛跟风买的那个普通可调洛铁就能搞定,不用助焊剂,用刀开几条口。也能搞定。焊锡最 ...

这个和助焊剂没关系,主要是怕电池高温受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个问题,就是这焊锡丝的纯度是多少?

纯度再高一些,比如63%的,会不会挂锡更快? ...

我都是用的锡块

网友D:
你平常用的白菜白光太LOW,,,人家用的白菜白光300W,头子都能烧红,焊啥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大功率点焊机,用螺柱的简单!买成品,谁知道小作坊里面怎么搞的!

据说螺柱也容易掉,掉了也傻眼了

另外螺柱是铜的吗?

现在成品确实参差不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平常用的白菜白光太LOW,,,人家用的白菜白光300W,头子都能烧红,焊啥不行? ...

怕电池受损

网友:
盐酸锌盐酸溶液处理表面,再焊接

网友:
焊丝用这种含3银的焊丝,烙铁开成400庋左右,秒焊

网友:
搞点焊机的都是专业玩家,业余玩烙铁焊接就行

网友:
焊丝中要有助焊剂,,,国产大部份只是松香,,进口焊丝成份复杂好用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