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VERY贴牌JT6310A双联体电子负载换外壳

楼主(2024-10-27):
搞来一个VERY品牌双连体电子负载,到手拆箱时听见里面有晃动,没敢通电立马拆开,坑爹设计变压器固定螺丝小,变压器已经掉下来了,仔细检查没有磕掉件或者破损,通电试机屏幕正常点亮,上负载也正常,经查应该是JT6310A贴牌,150V,20A,120W,有电池测试功能,四线测量电压,

双联体,体积太大不符合家用,果断小黄鱼淘外壳,看有卖艾德克斯外壳的,入手两套,煎熬的等待快递到来,期间水洗电路板,清清灰,,
今天快递到了,立马开整,主板卡口位置一样,前面板孔位一样完美安装,只有主板固定孔位偏,电钻打孔伺候,顺便安装四个脚,看小黄鱼原装底脚竟然要10米一个,

后面板孔位不一致,串口不怎么用不动了,四线测量孔移到前面板,正好开关上方有空位可以安装,宝塔钻头开干,原来有两块不知用途小板被拆了,只留下线和插座,插座正好用来改四线测量,

开始组装,组装完的样子,

上盖开测,

两线和四线对比,10A大概有0.15V压差,精度未知,没有高位表也就不打算校准了

手机发帖,图片可能有错乱见谅,还有一台看看什么时候有时间再搞了,有入手一件吃灰利器,加油,电子爱好者们,不抽烟不喝酒玩这东西也挺费钱

网友:
这也行整出二台来玩

网友:
连体手术成功分离

网友:
啊....very雇的

网友:
这显示屏好似是OLED, 显示效果杠杠的

网友:
连体双胞胎分体手术很成功,这看起来很舒畅啊。

网友:
真双路都没共用一个件

网友A:
多少钱搞的 我有一台单体的,非常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搞的 我有一台单体的,非常好用。

主体加外壳合下来单台快三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搞的 我有一台单体的,非常好用。

主要是看有电池测试功能,平时玩玩锂电池不用单独买容量测试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体加外壳合下来单台快三百了

300算贵一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头挺大

功能不是炬为什么的可比的,还可以测电源纹波

网友C:
看着好复杂多少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好复杂多少钱啊

单台合下来快三百了,不值得这样折腾,直接买一个成品也才三百出头

网友:
爱动手就是好,不求多花银子,只求想要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这个价格某宝买哪种迷你的功率一样可以

功能和稳定性和这个没法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能不是炬为什么的可比的,还可以测电源纹波

怎么测电源波纹?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