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除了怕震动外,最怕的是不是高温?

楼主(2024-10-27):
如果硬盘散热不好,硬盘是不是特别容易出现坏道?

大家对此是什么看法?

网友:
55度以内毫无问题

网友:
供电稳定优先级更高,反复掉电就花盘,热了问题也多,

网友:
也怕不稳定的电源

网友:
楼上说的对,供电也是关键

网友:
电子产品都怕高温的,影响寿命和稳定性

网友:
掉电更容易产生坏道吧

网友:
我公司做车载存储的,震动和高温都有,机械硬盘寿命普遍短,夏天太阳直射的时候硬盘温度最高到过85度

网友:
我的风扇串的45度的温度开关,硬盘显示60度风扇才转,运行好几年了

网友A:
ATX规范要求12v波纹不超过100mv,其他不超过50mv
这个才是最要命的,大部分坏道都是因为电源波纹过大,因为硬盘里面没有额外稳压电路

PS:这个标准,就只有华为跟苹果做到了,很多友商产品的5v都能干到80mv甚至更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TX规范要求12v波纹不超过100mv,其他不超过50mv
这个才是最要命的,大部分坏道都是因为电源波纹过大,因为 ...

支持你的观点,纹波电压最好带载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你的观点,纹波电压最好带载测试

硬盘是少数没有稳压电路的设备,显卡啥的都是有二次稳压的

网友(2025-01-18):
机械硬盘除了怕震动外第二怕的是强磁,第三是高温

网友:
供电稳定优先级更高,反复掉电就花盘

网友:
供电是关键,学习了

网友(2025-02-21):
任何电子产品都怕高温

网友:
震动、高温、电源不稳、读写时断电等等

网友:
高温都怕的

网友:
供电不足也容易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