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求助0660芯片万用表二极管档位短接底数问题

楼主(2024-10-27):
       各位大神好:小弟之前没有太在意二极管档位短接底数,刚才测量了一下VC97和VC980,貌似二极管档位短接都有底数,VC97为0.002,而VC980多一位数0.0015左右。请问这个东西是不是正常的?还是说表有问题了,需要校正。
       刚才又翻出来几个表,看了一下,我手上这几个表,不归零的多,个别表可以归零,看来这个东西真是看表的个体差异了。

网友A:
很正常
厂家一般不会校准此档,此档更没有精度一说,如测出一个二极管压降0.6V,实际可能是0.9V,这那有精度可言。

楼主只要玩熟自己的表就可

当然底数为0V更爽( 前提不能过零)

应该自己可以调到0.000V

我对过0 很反感
现在这类方案的电容档,大多厂家是没底数的,各地环境不同,过零的很多。我只调整过这个

二极档楼主如在意这个,自己可调调看?

网友B:
小弟弟不要在意

网友:
给你点安慰!二极管挡精度不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弟不要在意

你不说还不着急,一说小弟弟有点感觉了。

网友C:
二极管档?就是电压档,有个底数也无所谓啊,又不搞高精尖,这个对结果不影响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正常
厂家一般不会校准此档,此档更没有精度一说,如测出一个二极管压降0.6V,实际可能是0.9V,这那有精 ...

        我之前倒是刷机搞过0660芯片的万用表,但是好像二极管档位没有专门调整的位置。之前看坛友发过说是校准调整100MV档位会对包括二极管档在内的等多个档位有影响,有时间我校准一下试试。
       其实我对底数倒是不太在意,但是手上其他几个表,二极管档短接都会归零,所以有点拿不准了。感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极管档?就是电压档,有个底数也无所谓啊,又不搞高精尖,这个对结果不影响啥。 ...

是的,感谢指导,就是之前没在意,大部分都关注电压档短接归零了。现在突然发现这个档位短接不归零,以为万用表出问题了。

网友D:
数字表的二极管档,是测试内部的标准电流流过测试二极管形成的的压降。你的表笔、插口等都有电阻,短接表笔并不能使外接电路的电阻等于0,所以能测出压降值很正常。这跟你电阻档短路表笔不是显示0,而是显示表笔、插口等的电阻是一个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字表的二极管档,是测试内部的标准电流流过测试二极管形成的的压降。你的表笔。插口等都有电阻,短接表笔 ...

好的,明白了,每个表测量的时候这个值可能都不同,但是不会太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很正常
厂家一般不会校准此档,此档更没有精度一说,如测出一个二极管压降0.6V,实际可能是0.9V,这那有精 ...

说的对,能测0.001v,,,1MV电压的表,基本上被干扰的跳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的对,能测0.001v,,,1MV电压的表,基本上被干扰的跳跳的

二极管正向压降与电流关系很大,
假定:

1mA压降0.5V
1A或许0.7---1v多
1微安时又要低于0.5V

0660方案的万用表
我常说它是玩具表
严格来说它才是数字万用表(软件采样数字化处理)

它的1MV是要比其它比它贵的表强很多

尤其是10MV以下的ACV档
289、4282、720都不如它(抗干扰和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