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手一滑又是一个DIY悲伤的故事

楼主(2024-10-27):
看到拆机直流电源就想买,现在手上10多个铝壳10多个塑壳全部堆积吃灰,之前有拆开一个24V360W铝壳今天改成40V最高15A恒压恒流可调吧.
先上改可调电源的基础原理图,这是摘自网络大神的原创,我懒得自己做也手写不出大神这样的水平.

电源内部板子顶面改后图,底面全部是走线基本没有动.保留原机温控风扇模块,拆除过压保护稳压管,更换输出滤波电容.

改待机电源,要改可调原控制系统供电不能满足,我用的是开环16V的LED隔离恒流电源.

改TL494的2脚和15脚电压成可调.用屏蔽线引出到面板.

输出端正极源出线孔位置被电压表占用,直接焊接在板面铜片走线上.负极为了适配一个50A电流表草草用康铜丝当引线.板子左下角挖坑是给电压表固定用.

正极就焊接在这里,因需要高温焊点有异色有残渣.

负极草草调试50A电流表,没有用笨重的原装分流器,就这样吧,懒得改了.

品字电源输入口,顶壳开口有松动加了一层塑胶棉.边上是带皮铜线捆绑顺便接地.

下面是电压调节电位器,上面是电流调节电位器,屏蔽线就是连接在这里.

面板就这样,歪歪扭扭加上原电源壳快递砸扁了慢慢敲回来的,做DIY没有耐心看到啥能用就用啥,这样排列还是挺不错.

电源电压不能调零,最小0.06V,这个木的办法,TL494比较器也有失调区.

带载,露出半边脸的手搓电子负载也是刚焊接不久的,带载300W散热片可以摸不会很烫不过温控散热风扇接近全速了.

最高限流15A,原设计就是15A没有改只做了限流调节.

最高电压42V,原电源是24V的没有改匝数比42V不能大负载,记得3A后就会降压.

最后上手滑结果图,不太痛,就是现在年龄大了一点小伤要很久才能恢复并且会结大痂.

手残党没有耐心做啥都是要快要急,导致经常受伤还做不出满意的产品,时间还是花出那么多.
唉,也是伤疤还没好就忘了痛...

网友A:
见红了,慰问一下。来个卫生巾哦不对,来个创可贴先

网友:
虽然不明白要这么多干嘛...............好像很利害的样子

网友:
个人感觉面板左右不对称不大好看。我搞了块800W70伏的电源也在改。

网友:
看着效果还可以

网友:
好久没有玩过改造电源为可调,等哪时有空了又整一套试试,当时攒了几个不错的货,希望还能点亮啊

网友:
DIY现在都变成高风险的事情了。

网友B:
呵呵,没必要屯这么多吧

网友:
字写的真漂亮!!

网友C:
这个好,没改变体积。我用电源加模块改的,体积大了许多

网友:
逼死强迫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没必要屯这么多吧

是的,真的没必要.可是屯着屯着就那么多了.这是病,得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没改变体积。我用电源加模块改的,体积大了许多

TL494的基本不用加模块,手上其他方案单端反激的就要加DC-DC模块来做.

网友:
看楼主的手年龄不大呀

网友:
DIY攒的配件不少了,还没有动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见红了,慰问一下。来个卫生巾哦不对,来个创可贴先

作用不一样哦,一个是吸血,另一个是止血

网友:
倒是手快利落,改装一气呵成。
就是单圈电位器调起来太灵敏,稍一拧就跳几V了。

网友:
做得不错,加分奖励!

网友:
电源插座有点碍事,应该装在背面,这样前面看着就清爽多了!

网友:
都是这样,同样类型的东西总是会买还几套,然后吃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