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27年前的戴尔Latitude CP电脑,当时的戴尔电脑做工水平跟IBM差一大截

楼主(2024-10-27):
这是我的戴尔Latitude CP M233ST(奔腾MMX-233、12.1寸 SVGA TFT)

我在19年的时候当地见到了三台老戴尔C系列电脑废品价出售,一个CP、一个C600、一个C840,我就要了。这是我头次折腾老戴尔电脑,从此以来我修了不少C系列电脑,ThinkPad反倒越来越少
CP拿进来是不开机的,开机几秒钟又灭了。最后当天就发现是MMC CPU卡插槽接触不良,拔了再插就开机了!原先硬盘坏的,换了个40G的上面有个Win2000
过了几天又发现高压条接触不良,背光首先是闪,最后就不亮了。我最后把B壳完全拆掉然后给屏线脱氧就修好了
跟ThinkPad 600来比,这台机器很明显不是一个价位的。设计上面远没有IBM的设计那么精致,而且戴尔CP虽说当年戴尔打广告说被吉普碾过去都没事的电脑,现在塑料老化后是极其的脆弱!整个下半身最后50%的成分是502胶水,受不了了换掉了整个下半机身。我说戴尔的做工只有到了戴尔C600/C800的时候才能跟TP T20和A20扯平
CP的好处是配件跟除了CS、C400以外所有C系列互换。扩展坞、充电器、C-bay光驱/软盘、甚至电池都可以随意换(但它的电池和充电器在C640/C840奔4机型上面扛不住)!而且它电池比600的电池质量要好很多,这个27岁的电池现在还能用!
我最后几个月前整了台C640,发现它的电池内阻太高不好用,终于成功把奔4机型的原装电池仔细按照原装线路设计成功不断电换了电芯。换完了插在CP上面就爽了,2800mah电池变成了4600mah,打游戏可以打4个半小时!

网友A:
能点亮的都是文物了

网友:
算不错了,起码不是黑白DOS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点亮的都是文物了

这些老戴尔主板质量倒是不错,除了MMC-2卡奔三的CPx系列会有内存槽焊接的问题以外其它的机器开机一般都没问题
我看我还是要求很高,不但要求开机,还要求能便携然后跑一些古老的应用。。我想4个半小时续航对这么一个连放DVD的性能都没有的电脑是真的觉得怎么着都用不完hh

网友:
老货,thinkpad是独一档的,其他品牌都不够看

网友B:
IBM时代的THINKPAD电脑的稳定性可以吊打同时期的所有笔记本电脑。就是联想时代的THINKPAD也一样可以吊打大部份。。

网友:
刚拆了一台老戴尔笔记本,留了主板,软驱光驱,显示屏,其他都扔了。

网友:
那时的IBM本也是天价

网友:
老戴尔主板质量还是不错,个人表示喜欢里面原件密密麻麻的感觉

网友:
还是ibm得够经典

网友:
中间莹白色的我有一台,2004年的

网友:
真难得,还能正常开机

网友:
这个也是古董了,我也有一台奔133的DELL台式机(二手的)机箱很结实,可以直接坐在上面的,硬盘SCSI接口的。好几年不动它了,不知现在还能开机否。

网友(2024-12-01):
我的第一台笔记本就是cp的。当年买的二手都2000了。好像是奔二的。

网友(2025-06-02):
以前的做工厉害,不过价格肯定不少

网友:
以前的老电脑键盘手感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BM时代的THINKPAD电脑的稳定性可以吊打同时期的所有笔记本电脑。就是联想时代的THINKPAD也一样可以吊打大 ...

也是T系列才能这么说吧。

网友:
现在老东西都是回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是T系列才能这么说吧。

那个年代ibm没有廉价机,确实独一档

网友:
用dell回复来看看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