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明伟24V4.2A带不起负载PLC电源DR-100-24

楼主(2024-10-28):
明纬上电有电压24V输出,加负载电压立即跌落到1V以下,用示波器观察电源冷端处的开关管D极有很小的PWM脉冲,再观察驱动G极同样的很小的幅度的PWM脉冲,估计开关芯片是正常的,没有正反馈导致,当测量到副电源时发现整流输出的保险电阻开路,导致出现只有300V过来的启动电阻起作用。导致很窄的脉冲。把R70电阻换上后发现贴片电容发黑温度很高,关机把电容拆下后电压恢复正常。加载电流正常带动负载,说明是电容短路导致保险电阻烧断。

网友:
这种电容稍微过压即短路

网友:
厉害,明伟电源不错

网友:
高手,这电源不错

网友:
这种电容坏的很多,都是短路,可以用喷松香,热成像仪发现.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工具齐全,手到病除。

网友:
这是去年福利的电源吧,很便宜可惜没上去车。

网友:
明纬的做工用料确实可以。

网友:
明纬的电源做工确实不错

网友:
电源质量不错。楼主维修水平相当高。

网友:
电容这么差吗

网友:
请问弯头表笔有啥说法吗?

网友:
这种电源修起来头痛

网友:
故障点一下就找到了

网友:
这工艺算很不错了!不是台湾那个明纬吧?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电源用料扎实

网友:
这种表面无明示坏的更难修,真是专业高手

网友:
药到病除,满血复活

网友:
能修好才是高手

网友:
诊断相当干净利落。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