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花屏(雪花状)问题求助

楼主(2024-10-28):
之前小舅子电脑花屏故障,RX6600显卡返厂维修,返厂更换了散风扇,这不没几天,问题依旧了···

之前的帖子:电脑随机黑屏,花屏故障排查
故障现象:随即故障,大概几天遇到一次,突然就花屏了,跟是否游戏(高功率运行)无关,待机也花屏,如图:

问题就在这,几天才遇到一次,电脑在小舅子家里,花屏我不能及时看到故障现象,比如主机是否还在运行?声音是否还在播放?风扇是否还在运转?
啥都不知道,我不好下手啊,我去蹲又蹲不到故障,跑甜甜圈满载测试没问题,这种几天遇到一次的故障,电脑又不在我这,大家说说该如何下手?

---分割线---

一搜RX6600雪花,居然有很多通病,说是HDCP技术导致雪花。
HDCP技术防止盗版录屏,但是经常误杀,雪花就是误杀后的结果。
A卡专属雪花BUG,今天去小舅子把HDCP关闭了,在看看结果吧

楼主:
理论上还能显示雪花,电脑应该还在运行中,大概率是显卡、显示线缆、显示器的问题。
驱动软件重新安装了,基本可以排除驱动问题

网友A:
何不替换一张显卡,看一段时间运行得怎么样,大概能判断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何不替换一张显卡,看一段时间运行得怎么样,大概能判断问题。

换过我的亮机卡7300GS,正常没问题···

网友B:
基本就是显卡的问题,换个显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就是显卡的问题,换个显卡试试。

换了亮机卡,一周下来正常没花屏。RX6600才返修回来不到一周又花了,说明返修没解决问题,或者问题不在显卡?

网友C:
用显存测试工具,DOS下测试显存,如果通过,就是核心虚焊。如果测试报错,换显存就好。你只要抖音搜索显卡维修,就会自动推送显卡维修视频,你对故障会有更直观了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了亮机卡,一周下来正常没花屏。RX6600才返修回来不到一周又花了,说明返修没解决问题,或者问题不在显 ...

它返修只是给你换风扇,不做其它检测吧。这玩意要上专业软件跑测试的,做完了还要做冷热稳定性测试。可能他们只看风扇不转直接换了风扇上机看能正常打驱动亮机就不管发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返修只是给你换风扇,不做其它检测吧。这玩意要上专业软件跑测试的,做完了还要做冷热稳定性测试。可能 ...

厂家维修图片看得到做了满载测试,跑甜甜圈,还有一个啥的,都是基本操作。因为这个故障是几天遇到一次,测试时很可能都正常,这就蛋疼了

网友:
出雪花是信号问题,查信号源吧。唯一可能就是显卡有问题,换个显卡就能解决。

网友:
大概率还是显卡没修好

网友:
这售后服务不行啊

网友:
就是显卡问题,GPU或显存脱焊。如果风扇先前确实出问题过,那大概率gpu已经过热脱焊了。

网友:
返修也有保修,继续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显存测试工具,DOS下测试显存,如果通过,就是核心虚焊。如果测试报错,换显存就好。你只要抖音搜索显卡 ...

甜甜圈跑起来 ,花屏基本上里面出现,基本上都是虚焊,直接范畴吧。甜甜圈跑起来 ,花屏基本上里面出现,基本上都是虚焊,直接范畴吧。

网友:
甜甜圈只跑核心,显存占用不大,,
这个大概率还是显卡的问题。
其实也可以试试鲁大师的那个显卡测试,或者3dmark之类的,显存尽量占满。

网友:
这个大概率是显卡的问题,如果上古时代的CRT显示器出现雪花或许是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
显存坏了,把全部显存都贴上散热片可以改善,彻底解决的话要换显存。

网友:
引用 楼主:
厂家维修图片看得到做了满载测试,跑甜甜圈,还有一个啥的,都是基本操作。因为这个故障是几天遇到一次, ...

有些显卡满载是不会有问题的,轻载就会出问题,和供电有关。显卡有专业软件来跑测试的,测试核心和显存,他们厂家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厂家维修图片看得到做了满载测试,跑甜甜圈,还有一个啥的,都是基本操作。因为这个故障是几天遇到一次, ...

你把出雪花的图片和视频给售后,让他们重点测试这方面就可以了。要不他们可能一上机是好的也就又返回来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