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被人恶意破坏的苏泊尔吸尘器最后从小狗故障吸尘器上取配件

楼主(2024-10-28):
被人恶意破坏的苏泊尔吸尘器最后从小狗故障吸尘器上取配件

此折腾在23年3月份做的,这个苏泊尔也是挺倒霉,放在办公室里不知道被谁给动了,尘盒摔裂,轮子没了一个,主要是电源线也被剪了就剩一点点。初步怀疑是卫生工弄的,而之前我有个可调的大功率变压器也没了,还有一个很大铜线变压器。另外放在休息室里的一个改装带6合1表头的排插也没了,总之还是怀疑是每晚进来做卫生的卫生工。为什么要到现在才发表,因为单位解散一年多了,说出来也没事。
右下为苏泊尔的吸尘器,当年无线还死贵死贵的时候,有线价格还适中,到手大概120多。左上的是小狗吸尘器,换过电机了,还是有故障,拆完电源线后当配件出掉了。

拆开小狗吸尘器,这次主要是拆电源线换到被人恶意剪线的苏泊尔吸尘器上。

小狗的吸尘器不知道怎么回事,换了新电机还是烧转子。

不知道恶意破坏的人在想什么。
拆下的线盘。

废了挺大劲拆将线盘拆下。

后面研究发现这种原来是磨盘模式。

刚好可以研究一下两款吸尘器有什么区别。

苏泊尔的这款折腾半天,因为弹片老是崩掉。

最后折腾半天才安装起来。

触点接触供电模式。

焊接了老半天,就怕把塑料烫化了,影响接触。

而苏泊尔临时接的短线,就改到小狗的上面。。

最后研究了一下小狗,还是没修好,最后丢网络上贴钱卖掉了。。
全文完,谢谢欣赏。

网友:
看起来还可以

网友A:
这盘弹簧不是那么好玩的。

网友:
这种造型的吸尘器都是这样的结构,我十多年前买过一个叫益节的吸尘器,就是这个造型的,风道密封不严实,用它吸过装修的粉尘,然后电机里就进灰了,然后润滑不行了,转起来吃力了,再然后的某一天就有一股燃烧的味道伴着火花,电机终于洗白了。后来淘宝买了一个电机换上去之后,一切正常,不过不爱用它了,放在床底吃灰。还是扫地机器人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盘弹簧不是那么好玩的。

开了再想恢复就难了

网友B:
小孩子的手肉嘟嘟得真可爱

网友:
收线弹簧难装

网友:
这些玩意要坚持清理,定期作业很重要

网友:
两个的配件一样的

网友:
不喜欢这种绕线盘,机器轻的话会被弹力拉回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盘弹簧不是那么好玩的。

是的,卷了好几次才收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孩子的手肉嘟嘟得真可爱

同事小孩的,晚上加班没事做,小孩带过来,想想都后怕,我在折腾他就喜欢凑近来。

网友:
安装这种绕线盘需要一点技术

网友:
想起来家里还有一台米家的吸尘器,被神兽玩了一段时间后又吃灰中,改天回岳丈的老房子检查一下看看

网友:
吸尘器好修的

网友:
和发条一样

网友:
以前拆下来的电源线充分利用上了,被破坏的吸尘器也物尽其用,很好!

网友C:
图片拍的很清晰,就是最好上点批注,不然看不懂。。。。

网友:
当然是直接换一个新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片拍的很清晰,就是最好上点批注,不然看不懂。。。。

看到一次伤心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