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关闭wifi 是否真的关闭了

楼主(2024-10-28):
有个现象值得探讨下。
卧室有个中继路由FAST,连接卧室电脑。

最近又购入一个蒲公英X5做旁路由,没必要用Wifi就关掉了2.4G和5G的无线信号,仅用网线接着中继路由FAST。

想着节省空间就把2个路由器摞在一起。
神奇的来了,一旦蒲公英X5开机,无线中继就连不通主路由了,明显是受到了X5粗壮的天线干扰,但是我关掉了X5的无线信号呀?手机试了下也确实收不到X5的无线信号。
怎么理解这个情况?

补充内容 (2024-11-11 18:55):
基本认为不是WiFi干扰,而是电路的干扰。参考拆机视频,新版(塑料外壳)路由器的芯片没有屏蔽罩,散热片很大一块,现在将散热片接地,有点效果

补充内容 (2024-11-29 09:33):
EMC(Electro Magnetic Compatibility)直译是“电磁兼容性”。意指设备所产生的电磁能量既不对其它设备产生干扰,也不受其他设备的电磁能量干扰的能力...

网友A:
有点意思了,没细想过这种情况。之前遇到的是老电脑无法连接通信公司配的wifi6的情况,您这种情况没遇到过

网友B:
是不是开机有主次之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开机有主次之分?

先不开X5,ping着主路由,一切正常,X5一通电,ping就超时连不上。

网友:
手机上随便安装一个wifi扫描app扫一下就能看出来了

网友:
关了不应该还有信号干扰啊

网友C:
下载个全球网测APP,看下有没有信号,我觉得不是干扰的问题,还是无线中继设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2.4G中继?????

是的,就是隔墙才需要中继,5G衰减都快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载个全球网测APP,看下有没有信号,我觉得不是干扰的问题,还是无线中继设置的问题 ...

俩路由拉开半米远就各自能连上了。
摞一起,X5不插电也一切正常。

网友E:
事实是你压根就没有证据证明是你路由器的WIFI干扰了对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事实是你压根就没有证据证明是你路由器的WIFI干扰了对方吧。。。。

没有证据,但有很大嫌疑。
说明书上有说,USB 3.0会干扰 2.4G频段的,而且是强干扰。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有点意思了,没细想过这种情况。之前遇到的是老电脑无法连接通信公司配的wifi6的情况,您这种情况没遇到过 ...

你 这种情况是老电脑不支持新的路由器的WIFI6协议。而新的路由器没有设置成向下兼容。。自己设置一下新的路由器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 这种情况是老电脑不支持新的路由器的WIFI6协议。而新的路由器没有设置成向下兼容。。自己设置一下新的 ...

换了个USB的不支持5G的无线网卡就能连接了,看路由器里面的设置也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
原机的电磁干扰。可以试试在两者之间加个金属板看还会不会有干扰

网友:
关了就是关了吧,不然开那个选项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