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花几块钱用塑料托盘和收口条做个简易厨房抽屉

楼主(2024-10-28):
厨房的小东西太多,放柜子里寻找和拿取又不方便,就想做个小抽屉

撸了那种放食品的透明塑料托盘,除开红包一个1块9
以及铝收边条,1.3米一条9块

收边条内宽8mm刚好合适托盘边厚度,作为滑轨正合适

截了两段下来,大概每段25cm长

把尖角倒斜边,并打磨边缘
再把一端翻个斜边,方便插入

还是用粘性好的纳米双面胶

贴在收边条宽边上,把条纹凹槽里空气全部挤掉,增强贴合力

卡在托盘两边,抽屉就完成了

安装简单,把收边条滑轨粘在橱柜底部合适的地方

插上托盘即完成

装点小东西还是挺方便的,而且透明的材质也方便观察里面。简单、便宜,后续再做几个
欢迎大家围观、装点,谢谢先!

网友A:
放在抽屉里更好,外边有油烟

网友B:
个人建议用这个纳米胶配合免钉胶,强度更高,这个纳米胶时间长了会掉,而且做饭的时候厨房温度也高,更容易掉

网友:
红包有用了哈哈

网友C:
简单实用,不错不错,加分奖励!

网友D:
还是上免钉胶吧,我也用过这种双面胶,但用着用着就掉了。也许和我没有使用那种界面剂有关吧

网友E:
纳米双面胶短时间使用没有问题的,长期使用可能会掉,建议胶粘或者螺丝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在抽屉里更好,外边有油烟

嗯嗯,可惜只有柜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建议用这个纳米胶配合免钉胶,强度更高,这个纳米胶时间长了会掉,而且做饭的时候厨房温度也高,更容易 ...

免钉胶强度确实不错,就是拆下来麻烦点

楼主:
嗯嗯,薅点用得上的也不错

网友:
好办法,好主意,我给我的桌子也安排上。这样就又有多个地方可以放些小东西了

网友:
持家小能手~

网友:
元首真是"眼珠一转,计上心来"

网友:
不断完善小康家庭。

网友:
元首的办法就是多,俺也看看自家用的上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实用,不错不错,加分奖励!

感谢大婶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上免钉胶吧,我也用过这种双面胶,但用着用着就掉了。也许和我没有使用那种界面剂有关吧 ...

上半年粘的窗帘滑轨,目前没问题,待偶多观察一阵

网友:
双面胶还得用3M家的,搞航模的那些人也爱用这家的货,在航模的航电舱里固定接收机和飞控几乎不会脱落(除非炸机摔地上),可牢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纳米双面胶短时间使用没有问题的,长期使用可能会掉,建议胶粘或者螺丝固定。 ...

嗯嗯,谢谢提醒,届时就用螺丝加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