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超声波电机拆解

楼主(2024-10-28):
多年前买的国产超声波牙刷,用了一年多点时间因为密封不好漏水把电路板烧了,拆了后就保留了此电机。

顶端两根线接在电路板上

黑色的减震套

用钳子没拔出来,那就暴力强拆吧

黑色六角螺丝用于固定电机轴心

终于拆开了,看样子应该是定子两边磁场变换使转子不停的左右摆动。

转子和线圈

全家福

电机轴还带小轴承

定子内部

轴心中间是块长方形强磁

底部轴承固定在底部塑料盖上

网友:
是震动还是旋转呢

网友:
超声波就算了,炒个概念而已。电机看样子像震动的,不过它有个轴承?

网友:
耐用的轴承小电机

网友:
这个电机能做到1万赫兹的振动频率?

网友:
声波往复电机,直驱牙刷头振动。单反镜头上超声波电机,微机械结构带动转子。

网友:
就是应该小的无刷电机,估计转速高,所以叫超声波

网友:
转子看起来分量应该轻不了吧,这东西是不是耗电特快

网友:
震动的,主要靠主板上的H桥控制

网友:
超声波:我带不动它

网友:
感觉做工还不错

网友:
铜线比较实在,有大用

网友:
这么干净,说明这个电动牙刷的密封性能比较好

网友:
小幅度左右振动吧?这所谓的超声波也太假了么~

网友:
没有产生声波的器件呀!!!

网友:
超声波电机

网友:
高频震动马达,远达不到超声波评率的

网友:
这个用来D个小振动棒效果应该不错

网友:
轴承什么个意思

网友:
飞利浦欧乐这些牌子上用的更复杂点,定子瓣数量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