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教大神:smi2263xt支持相同id,容量不同的颗粒混开吗

楼主(2024-10-28):
请教大神:smi2263xt支持相同id,容量不同的颗粒混开吗?
比如:256g和512g各一颗,或者各两颗。

网友A:
只要能把每个ch的ce数量搞成一样的,就能开出满容量。
实际情况是,512G颗粒,假设8ce,会分布在ch0 4个ce,ch1 4个ce;256G颗粒,4个ce,会分布在ch2 2个ce,ch3 2个ce,这样导致每个ch的ce数量不一样,有可能只能开出来4ch/2ce,也就是512G,也就是说256G的颗粒白贴了

网友B:
不建议,坑定有兼容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能把每个ch的ce数量搞成一样的,就能开出满容量。
实际情况是,512G颗粒,假设8ce,会分布在ch0 4个ce ...

多谢范大指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坑定有兼容性问题

多谢回复

网友:
道理就是这样的,我记得INTEL 有硬盘就是64G,和32G的混用,不知道怎么设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