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带包装盒Kchibo(凯隆)早年生产的KK-8188 十八波段带1-5频道TV伴音收音机

楼主(2024-10-28):
在小黄鱼收的,收音机几乎全新没有用过,废话少说开拆

包装盒
原包装里面还有说明书与印有当年凯隆生产的收音机目录的白色红字手提袋。
这台就是只有包装盒

正脸,带合格证,从合格证编号来看生产日期不是1993年,大约是在1995年以后,
1993年生产的编号是0开头的

机子外观与结构
防的是当年大名鼎鼎的地球牌(GLOBE)收音机,电路上也基本一样,阉割掉了难度大的长波(LW)。
还有短波振荡线圈少了一半,短波SW A  SW B共用一个振荡线圈,

频率刻度玻璃盖不知道是那位外行用502胶水黏了,
胶水滴得又太多了把整个玻璃盖四周得外壳与丝印破坏了。

从波段开关那个凹槽看,里面没有一丝灰尘,可以知道这机子几乎就没有用过,

电池槽

电池簧片也看不到有装电池的磨痕

正式开拆,就两颗长螺丝。
这个模具有问题,螺丝孔偏大,螺丝很容易滑丝,不是个例手上好几台都是这样

拆开了

这台后盖偷工减料了,这个栅格上是贴有黑色防尘布的,

频率刻度盘特写

芯片使用的SONY大芯片CXA1191S

我从工作正常的收音机上测得到的CXA1191S电压。
万用表UT61E

耳机插座少许氧化

直滑式音量电位器,这中种电位器使用时间稍久就容易磨损导致接触不好,调音时咔咔响

频率刻度盘下情况,有小型密封有机薄膜四连可变电容,中短波振荡线圈,波段开关,
为什么这样拍?因为刻度盘滴了胶,不想破环原有状态,所以没有把刻度盘取下来
借用之前拆的另一部的图看看吧

从高放管看又不像1995年后生产的,这个高放管是场管。因为,1993年生产高放管使用的的场管2SK-212,
以后的为了再节省成本改成了三极管9018,我1995年买的1995年7月生产的就是用9018。
搞不懂了

借用之前拆的另一部的图,取掉频率刻度盘后的全局图

中波磁棒天线

波段开关

这排电容是短波 B 的振荡电容,
为了节省成本短波 B没有振荡线圈,采用在短波 A的振荡线圈上串电容实现的

调谐指示LED灯

拉线调谐

主板背部

拆机结束!

网友:
元件好有年代感!

网友:
感觉做工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
电气性能都下降了

网友:
突然有点怀旧的感觉,一起的收音机里面就像这样。

网友:
tv伴音,好久没听到这4个字了

网友:
有段时间这种外观的收音机很流行

网友:
这机器太大众化了,比德胜差一丢丢

网友:
看板子和选材都是比较早的产品,波段太多能经常用的不多

网友:
偶尔听听收音机还是不 错的

网友:
真省电,一节AA电池就能带起

网友:
同时代和德生PK,这个品牌总是差一点!

网友:
晚上听听收音机还是不错的

网友:
十全十美的收音机。

网友:
做工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
好有年代感的PCB

网友:
属于那个年代的正常做工

网友:
我也有了一台,这个收音机接收台挺多的,2节电池使用省电。

网友:
索尼大法的东西不能看,看了又想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