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DIY一个无人关闭燃气控制器-悲剧了把橱柜门打爆

楼主(2024-10-28):
家里老爷子好几次开着火就下楼去刷DY。家里的锅被干烧几回还好没出事,所以决定弄这个玩意。之前撸的两个小夜灯一个用在走廊,想着剩下的改一改那就怎么简单怎么来,直接改。

芯片使用的是NSA3182FT100,加装一个PMOS管做做功线圈延时吸合,原LED管子做维持线圈驱动,非常方便。
补充,建议在电磁阀的正极加装1-4.7欧姆电阻做缓冲

红色是加装的元件,利用电容充电做微延时,原LED灯限流电阻改1K可以当做指示灯使用。充电使用4056小板,电池加装电池过欠压保护板。

芯片型号

改延时电阻,选用的620K实际测试时间有点长19分钟左右。

糟糕的飞线和加装的元件。

测试吸合功耗13多MA还行。

整体连线,电池是同事三星笔记本怀孕电池,有一半是好的,加以利用。

在门板打孔,完美。

穿线,结果突然爆裂,丫的用的是钢化玻璃

没办法,外面买了块5MM厚的玻璃,用手喷漆上漆,看着颜色还行。

内部连接管。盒子临时用了个电源外壳。

原来的开关可以关闭,本来想改两个延时设定,感觉没必要。

网友A:
没图,没图,哦,原来是玻璃被打爆了。。。我说龟仙人的冲击波这么厉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图,没图,哦,原来是玻璃被打爆了。。。我说龟仙人的冲击波这么厉害呢 ...

发帖的时候不知道图片怎么没了,重新编辑了。

网友B:
安全第一,橱柜门玻璃应该是玻璃钢的,冲击钻不能直接打。

网友C:
这个改的不错呀 另辟蹊径  就是炖汤啥的 要时不时走动走动

网友D:
这是人一走开就关了么,万一要炖个菜什么的咋整???

二○二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网友E:
感觉橱柜下面又有可燃气,又有电直接控制燃气,感觉很危险。看能不能用成品燃气报警装置,再加上检测开火的装置,定时报警,能不能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人一走开就关了么,万一要炖个菜什么的咋整???

不会,延时设置的20分钟,有触发信号时间会重新计时,芯片是这么介绍的。人在厨房走动就能触发重新计时,如果人不在计时到就关闭电磁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改的不错呀 另辟蹊径  就是炖汤啥的 要时不时走动走动

在厨房一般不会坐着20分钟不动,洗菜,备菜,洗锅碗瓢盆,我测试过动下手或转身就能触发了,这芯片触发灵敏度也是可调的,很方便。

网友:
柜底又是电、又是气,而且气的接头还多,又没有检测装置。感觉隐患比较大。
个人建议取消切断阀,改为联动大音量报警器,检测机制改变一下。

网友F:
想法很奇妙,做的很到位,但是这个不是很实用,不能量产啊;其实最简单的就是一个定时器加一个燃气电磁阀就解决问题;我经常做点小制作,烙铁一直烧着,有时候就忘记了,烧一天一夜,想起来了才拔插头;后来加了定时器,定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即使断电了,从新按一下定时器就可以了。燃气定一个小时切断就安全多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安全第一,橱柜门玻璃应该是玻璃钢的,冲击钻不能直接打。

钢化玻璃什么钻也打不了孔吧

网友:
这个改得不错,防止干烧,如果只把感应头引出来就好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延时设置的20分钟,有触发信号时间会重新计时,芯片是这么介绍的。人在厨房走动就能触发重新计时, ...

原来如此,这个创意不错,炖汤什么的时候可以通过开关来关闭触发装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橱柜下面又有可燃气,又有电直接控制燃气,感觉很危险。看能不能用成品燃气报警装置,再加上检测开火的 ...

问题不大,电压很低,燃气热水器也是电气一体。电磁阀用的就是煤气炉头的电磁阀。电池是放在隔壁柜里。预留的线很长。

网友:
佩服动手改造,但这个有局限吧。长时间的熬汤必须要人过去走动一下。我的想法与12楼一样,不如做个带定时器的控制更实用,还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G:
钢化玻璃什么钻也打不了孔吧

需要使用金刚砂磨钻加水冷却磨孔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法很奇妙,做的很到位,但是这个不是很实用,不能量产啊;其实最简单的就是一个定时器加一个燃气电磁阀就 ...

功能目标实现奇偶可以了,主要防止家里老人做饭人不在现场,测试延时20分钟。只要人离开探头范围20分钟就关闭,熄火后重新开火就行了,老人叫他他去摁这个摁那个估计会被骂。DIY不量产。

网友:
有技术就是厉害,同类产品应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