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抛砖引玉 - 拆个TP-Link五口工业级交换机TL-SG2005

楼主(2024-10-28):
闲来无事,找到库房里一个无人要的TPlink五口工业级交换机TL-SG2005,看看是个什么情况!!

再看一下冗余电源,果然工业级跟普通级果然不一样

交换机提供三路冗余电源输入,接线端子的两个电源输入以及DCJACK可以同时连接到DC电源上。如果一个或两个电源失效,剩下的电源会仍能正常为交换机供电,保证交换机维持正常的工作状态。

里面的内部构造,刚才查了一下,千兆POE五口。

说明书我也找到了,有兴趣的话可以了解一下,权当消遣。
小白献丑了。

网友:
做工是比家用的要好不少...

二○二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网友:
千兆的话拿回家用岂不是爽歪歪

网友A:
这个不知道多少钱,看这交换机的内部,估计不超过一万元,也要九千元,呵呵,我买不起。

网友:
工业级的果然不同凡响。

网友:
做工用料都相当不错,家用基本万无一失了。

网友:
工业用与家用最大的区别好像就是外形大内部空间大

网友:
工业用与家用最大的区别是可靠性

网友:
用料散热是要比家用的好的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知道多少钱,看这交换机的内部,估计不超过一万元,也要九千元,呵呵,我买不起。 ...

老爷子您这是在说笑吧。这玩意儿也就两百块而已,普通商用版的也就一百块而已。。。

网友:
导轨安装的,前几年安装了一大批,确实比桌面的做工要好不少。

网友:
这个相对于家用版可不便宜。

网友:
感觉电源有点发热吧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工业级螃蟹芯片

网友:
方案应该跟普通sg2005一样,做工上了几个档次,普通版感觉就是一个乱,企业版工工整整

出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25982-1-1.html

网友:
配件用料大多用了工业级的,但主芯片可能只是商业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爷子您这是在说笑吧。这玩意儿也就两百块而已,普通商用版的也就一百块而已。。。 ...

搜了一下,的确是两三百块的样子,华三来做500,思科1000顶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