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论AD584JH的精度,一般万用表电压档是1%

楼主(2024-10-28):
一般万用表电压档是1%

AD584JH   输出电压为2.5V,初始精度为0.30%,,,,好像不止吧???

AD584JH,,,就是金属帽,八个脚的。

AD584是一款8端子精密电压基准。该器件采用激光晶片微调(LWT)技术来调整引脚可编程输出电平和温度系数,是目前最灵活的单片式高精度电压基准。除了可编程输出电压外,该器件还提供了一个独特的选通终端,允许打开或关闭器件。当该器件用作电源基准时,只需一个低功耗信号即可关闭电源。在关断状态下,器件耗尽的电流会减小到约100µA。在开启状态下,包括输出缓冲放大器在内的总电源电流通常为750µA。建议将其用作需要外部精密基准的8位、10位或12位数模转换器(DAC)的基准。

激光微调精度高,无需外部元件

提供零输出选通端子

输出源电流或灌电流

低静态电流为1mA(最大值)

10mA电流输出能力

输出电压为2.5V,初始精度为0.30%,温度系数为30ppm/°C

噪声(0.1Hz至10Hz)为50µV p-p(典型值,VIN=15V和25°C)

2端子负基准:能力(5V及以上)

在(VIN=15 V、25°C)时,开启沉降时间至0.1%为200µs(典型值)

工作温度为0°C至70°C,封装样式为8引脚PDIP

AD584JNZ中文参数

制造商:Analog Devices Inc.

产品种类:参考电压

安装风格:Through Hole

封装/箱体:PDIP-8

参考类型:Series Precision References

输出电压:2.5 V,5 V,7.5 V,10 V

初始准确度:0.3%

温度系数:30 PPM/C

串联VREF—输入电压—最大值:30 V

分流电流—最大值:10 mA

最小工作温度:-55℃

最大工作温度:+125℃

系列:AD584

准确性:50 ppm/mA

商标:Analog Devices

高度:3.3 mm

输入电压:4.5 V to 30 V

长度:9.27 mm

负载调节:50 ppm/mA

最大输出电压:10 V

工作电源电流:750 uA

输出电流:10 mA

电源电流—最大值:1 mA

网友:
    最大0.3%,还是典型0.3%

楼主:
AD584JH   用热风枪吹,,,,三位半的万用表,最后一位,有1个字的变化

网友A:
AD584JH与AD584LH,精度有区别吗?哪个精度更高?

网友B:
我近一年入手过两个ad584模块,发现除了 2.5V , 其他档位通电老化漂移很快,也许是假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D584JH与AD584LH,精度有区别吗?哪个精度更高?

尾缀J的AD584精度最差,温漂最大;L的精度最高,温漂最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尾缀J的AD584精度最差,温漂最大;L的精度最高,温漂最小

谢谢。网上买的电压基准模块,看来精度不错。

网友:
如果是单输出的5V、10V基准IC
没有条件去对比标定输出电压的话,二手LT1021C的性价比最高,标称精度0.05%,最大温漂20ppm/℃,每颗1元多
温漂更低的LT1021B,标称精度比较低,只有0.5%,最大温漂5ppm/℃,每颗2元多

用5位半万用表HP3478A实测了两颗手上的二手LT1021C,输出分别为10.0010V、10.0005V
两颗手上的LT1021B,输出分别为10.0127V、10.0139V
看上去精度规格留的裕量都不小

如果有条件对比标定输出电压,那就二手LT1021B性价比更高,温漂规格小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近一年入手过两个ad584模块,发现除了 2.5V , 其他档位通电老化漂移很快,也许是假货? ...

要看是通电老化还是通电稳定时间
通电老化很快,好像不大可能,目前市面上的常见的AD584都是二手的,照理已经是经过长期的老化,老化速度现在已经减慢了很多
我手上的AD584LH,25.2℃时输出10.0014V,31.9℃时输出10.0006V,改变了80ppm。
后来发现是29℃以下变化不大,主要是超过30℃,输出电压会变化非常快。
后来AD584LH就很少用了,主要用AD588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要看是通电老化还是通电稳定时间
通电老化很快,好像不大可能,目前市面上的常见的AD584都是二手的,照理 ...

应该不是通电稳定时间。

我是有了6位半后才注意到 。

起初以为自己的6位半不准,因为买的模块到手后,发现除了2.5V, 其他标定值和卖家有较大出入。

后来才发现,居然通电后,自己还漂, 比如 10V, 通电一天后,就可以看到测得数值会变大,从买来到现在,已经从 10.009漂到10.011了。但是2.5V 基本没变。

温漂应该能排除?两个模块都是 锂电池升压后供给 584. 工作时,基本没多少热量。

这两个模块的584都是亮飒飒的,不像是拆机的。

楼主:
数字万用表的精度简介
本站原创 28 Jan, 2021
精度就是指在特定的使用环境下,出现的最大允许误差。换句话说,精度就是用来表明数字多用表的测量值与被测信号的实际值的接近程度。

对于数字多用表来说,精度通常使用读数的百分数表示。例如,1%的读数精度的含义是:数字多用表的显示是100.0V时,实际的电压可能会在99.0V~101.0V之间。

在详细说明书中可能会有特定数值加到基本精度中。它的含义就是,对屏幕显示的最右端进行变换要加的字数。在前面的例子中,精度可能会标为±(1%+2)。因此,如果表的读数是100.0V,实际的电压会在100.0+(100×1%+0.2)到100.0-(100×1%+0.2),就是98.8V~101.2V之间。

举例说明:3位半数字万用表的直流电压2V档准确度在说明书中的表达式为:±(0.5%+1),2V档在3位半表上最大显示为1.999,此时括号中的1就是指0.001V,测量7号干电池端电压为1.755V,电池真实端电压的可能范围是 1.755V±(1.755V×0.5%+0.001V)近似为1.755V±0.010V,真实值就在1.745V至1.765V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通电稳定时间。

我是有了6位半后才注意到 。

看老化,最好是同一个环境温度时去对比
没有条件的时候,也可以测试一次温漂曲线后,后续看对应温度测试值与温漂曲线上的差距。但这样要求仪器的温漂要足够低

当然,这两种测试方法的前提都是仪器电压档的老化率足够小,目前看34401A电压档的长期老化率是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近一年入手过两个ad584模块,发现除了 2.5V , 其他档位通电老化漂移很快,也许是假货? ...

哈哈,哪怕最差的后缀的,,,温漂都很小

我用电吹风加热到70度,都没有温漂,,破表三位半,,只能看这么多。

网友D:
米勒AD584JH 电压基准标定值2.4980v,5.0000v,7.4987v,10.0002v
测量4个电压实际值2.4981v,4.9991v,7.496v,  9.995v
米勒LM399H 恒温基准标定电压:6.96542V和10.13144V

网友:
不超过1%都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通电稳定时间。

我是有了6位半后才注意到 。

有图片吗?
目前全新的AD584价格很高,digikey是一百多一颗,立创要三百多一颗,还都是温漂比较高的版本
温漂低的L后缀AD584,2012年的C版本AD584规格书已经去掉了L后缀,也就是说,2012年以前,L后缀AD584应该是已经停产
我的AD584LH是0922编号,2009年生产的

如果是全新的基准电压芯片,可能会有通电后前几个月老化快,造成电压变化大的情况
我买的全新ADR4525B,第一天通电,输出电压2.50008V,第二天变成2.50029V,半个月后2.50037V,后面的几个月,慢慢稳定在2.5005xV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图片吗?
目前全新的AD584价格很高,digikey是一百多一颗,立创要三百多一颗,还都是温漂比较高的版本
...

有,等空闲时拍照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米勒AD584JH 电压基准标定值2.4980v,5.0000v,7.4987v,10.0002v
测量4个电压实际值2.4981v,4.9991v,7.4 ...

米勒基准设计思路还是很不错的,通过滤波净化了输入电源,提高了AD584的稳定性。
但天生的30ppm/°C,注定只能作为4.5位参考基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图片吗?
目前全新的AD584价格很高,digikey是一百多一颗,立创要三百多一颗,还都是温漂比较高的版本
...

我手头有几只全新PDIP封装的AD584KN,虽然标称3ppm/℃,50uVp-p,但经老化后,噪声明显增大不少。

而原来手中的AD584JH,虽然是二手拆机货,但测试过程中老化、温漂、噪声都还在达标范围之内。

584这种芯片本身只是通过调整引脚编程10.000 V、7.500 V、5.000 V、2.500 V的输出电平和温度系数,也只能作为需要外部精密基准电压源的8位或10位DAC、ADC上使用。

真不如直接使用LT1021输出基准电压,电路简单、调试方便,多串多联还可以降低噪声、改善温漂,老化也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