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坏一台一体机

楼主(2024-10-28):
这两天没事,把闲置的电脑拆了N多内存条出来,准备把常用的几台扩扩容。

发现一台闲置几年没怎么用过的一体机,这台电脑会无缘无故黑屏,是黑屏不是蓝屏,黑屏后系统正常运行,多次检查没发现问题所在,所以一直扔着吃灰,这一晃几年了,今天折腾一下。

开机后能正常显示,一会儿屏就黑了,首先怀疑是屏供电有问题,测量了一下,屏供电板输出12V正常,再怀疑主板输出信号有问题或者是屏驱动板有问题,这个我没能力测,开机状态下插拔了一下屏线,这下问题大了,不知道是不是插反了,满屏横线,之后再无显示了。好在主板有VGA输出,找一台好显示器就能正常显示了,那这台一体机成了主机了。

闲置了多年的一体机

外接显示器能正常工作

配置

好在有VGA输出,可以接双屏的,开发的时候需要双屏

揭开面板

屏供电板

128固态

内部,很小的主板

两条4G内存,小条子

屏型号

屏线插口

整死了还没整明白到底是屏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大概率是屏的问题。

网友:
做工不怎样呢,估计屏幕吧

网友:
动手有风险,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大概率都是屏的问题啦。

网友:
逻辑板坏了吧?

网友:
带电插拔 屏电路肯定挂了

网友A:
插反了不会亮,供电和数据分开两头,插反了没有供电的!

网友:
这个有工模机箱,18*18*3.6,还是很迷你的!
bios里设置关闭LVDS,HDMI优先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老电脑,收废品的出价10元,你卖不卖?

网友:
排插一般反了也进不去,除非硬上

网友B:
我以前对一体机比较鄙视.维护不方便.后来线下合作店有来DIY的一体机,自带小电源.用标准主板搭配超薄风扇.办公性能还可以.就是显示效果一般般.贵在总体小巧.毕竟少了个机箱

网友:
6200u性能也不够啦

网友:
外观有点像苹果一体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对一体机比较鄙视.维护不方便.后来线下合作店有来DIY的一体机,自带小电源.用标准主板搭配超薄风扇.办 ...

一体机不玩游戏还是很不错的,屏大,省地方

网友:
感觉一体机就是放大版的笔记本电脑,拆解都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反了不会亮,供电和数据分开两头,插反了没有供电的!

屏线红黑线是给驱动板供电,另有专门供电板给LED供电。估计是屏线插反了,导致屏驱动板烧了。之前一直不能稳定显示的原因没找到,到底是屏的问题还是主板信号输出的问题,能正常带外接显示器正常工作,大概率是屏有问题。

网友:
手机该换了,好糊

网友:
这种主板有多种输出模式,调整一下试试

网友:
反了插不进?

网友:
厉害了,带电拔插 我都怕电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