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另类维修,瓷砖重贴

楼主(2024-10-28):
老房子,20多年了,洗手台边的瓷砖全部空了,卫生间里面的没有,

看起来像是 白水泥 贴的,粘结不牢

胶带 ”加固“也有几年了,每块编号

砂浆很容易 铲下来,最主要的是 清理干净,墙面 瓷砖背面的,钢丝刷磨了5分钟,卫生搞了几小时,一屋子灰

清理完的墙面

铺贴,结构胶,因为不能找平,每块先试试,看看哪里高低,抹胶的时候增减
没有全部重贴,与原来的面肯定对不上,不管了

用的胶,钢丝刷

自贴,肯定是贴不平的,也不能用结构胶来找平,但是这个胶还是比较粘的

网友:
现在好像有专门粘瓷砖的水泥

网友:
拆下来重新贴,着实不太好搞平整。 贴瓷砖现在经常用到的是一种塑料件,卡在瓷砖缝,用一个横着的插件来拉平四周。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A:
你要先刷界面剂,加固底层水泥,否则结构胶粘不住也会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先刷界面剂,加固底层水泥,否则结构胶粘不住也会掉!

+1,老湿机...

二○二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网友:
今年装修房子才知道,现在全瓷砖都要用瓷砖胶才能站的住。。

网友:
楼主是搞程序的。数数是从右往左。

网友:
没贴平啊,不好看

网友:
神一样的操作。

网友:
家里瓷砖也很多空鼓了。当初不应该填缝,不填缝就会好很多,缝隙用白水泥填起来了。没有伸缩空间了。都起鼓了。。

网友:
我家的是瓷砖也开了,可能卫生间的环镜不行。

网友:
编号的意义在哪里 都是一样的砖 而且 贴的有点底吧(胶打少了)

网友:
这也能搞,真是多才多艺。

网友:
用瓷砖胶加找平卡子就可以了,原来的灰铲掉这样贴肯定要比之前低好多的

网友:
用瓷砖胶要好得多,也容易贴平

网友:
为楼主点,自己动手,虽然不太好看,但是无所谓了,又不是新房子。

网友:
看高度差完全可以用水泥。原来的墙面刷水泥浆封底,可以多刷两遍,再用水泥掺少量细沙贴砖。

网友:
楼主应该刮墙的时候不要刮完,每块位置留一丁点旧水泥,这样重贴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个旧水泥来做支撑找平面,可以贴得和原来一样平

网友:
这水泥面还是用瓷砖胶背胶水泥,要是木面推荐结构胶

网友:
装修看似简单,其实里面有很多讲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