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求精度高的钳表型号。

楼主(2024-10-28):
   想测家用车的静态电流大小,我有块UT204+钳表,测试发现数字乱跳,而且差距很大,根本不能用。请教各位,哪个型号的钳表测小电流准确度比较高,麻烦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钳表不如用普通表的电流档呢,做一个转接开关,车子到待机状态时将万用表电流档串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钳表不如用普通表的电流档呢,做一个转接开关,车子到待机状态时将万用表电流档串进去 ...

那不要拆电瓶接头了,还要特制开关,太麻烦了。

网友:
这个用钳表不行

网友B:
钳表钳直流基本是测不准小于1A的电流的,福禄克也做不到精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钳表钳直流基本是测不准小于1A的电流的,福禄克也做不到精准!

网上有个“多一DY260”钳表,号称是精确测汽车电流的,不知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要拆电瓶接头了,还要特制开关,太麻烦了。

找人专业的修 。

网友C:
福禄克LH41。直流小电流一直是测量中的难题,串万用表操作复杂,但是准确度高一些

网友:
找有小量程的表,比如预估电流是几A,那量程越接近的准确度会比较高。

网友:
又不用天天测,万用表串一下就行了,我测是8MA左右,怕漏电加个断电开关就好了

网友D:
家用车的静态电流,一般都比较小吧,你用只有60A档的UT204+钳表测量,最小的分辨率只有10mA,应该是测不准而不是钳表本身精度的问题。

建议购买有个位数档位(2A或者4A、6A等)的直流钳表,应该能较为稳定的显示出静态电流。不过因你不愿意断开电汽车电源,则不好进行直流电流测试的归零操作,示值会有地磁的干扰,不一定很准确。建议在卡线之前操作归零,和卡线后测试时刻,尽量保持钳表方位一致,以减小地磁造成的误差。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钳表不如用普通表的电流档呢,做一个转接开关,车子到待机状态时将万用表电流档串进去 ...

变通表的电流档能扛得住那么大的电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变通表的电流档能扛得住那么大的电流?

就是做一个转接开关啊,或者一个86盒的单控开关串联在电瓶电路中,单控开关的两个接线柱并接万用表的电流档两个笔表,正常情况下,单控开关是接通的,等车子待机后把单控开关关闭,万用表就串入电路中了,这时就可以测量小电流了

网友F: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260914&pid=9752357

2024年了,带小电流档的钳表测毫安值没任何问题

网友:
测不出来大电流说明正常,要是有几百毫安电流就要注意了。尾数几毫安或十几毫安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260914&pid=9752357

2024年了,带小电流档的钳表测毫安值没任 ...

这个表测得这么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做一个转接开关啊,或者一个86盒的单控开关串联在电瓶电路中,单控开关的两个接线柱并接万用表的电流 ...

有的车子不太好安装这个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用车的静态电流,一般都比较小吧,你用只有60A档的UT204+钳表测量,最小的分辨率只有10mA,应该是测不 ...

这建议有道理,提醒的地磁对小电流的影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福禄克LH41。直流小电流一直是测量中的难题,串万用表操作复杂,但是准确度高一些 ...

这表太贵了!

网友:
楼主就没考虑用一个75mV分流器(这东西就是一个采样电阻)么?直接万用表电压档接分流器两端测得电压值就能换算电流,这个精度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