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西门子滚筒洗衣机IQ500触摸屏原理

楼主(2024-10-28):
西门子滚筒洗衣机IQ500洗衣机控制板到主板之间只有5根线,其中2根供电,3根控制。控制板通过按键板和触摸屏反馈控制洗衣机运转。请问下这种触摸屏的原理是什么,这种情况能否把触摸屏改为实体按键。

网友:
触摸屏就是主控制板吧,或者是触摸屏是电容触摸?看下触摸PCB有没有IC?

楼主:
触摸屏没有IC.  按键板指示灯亮,然后通过触摸触摸屏反馈给控制板。现在的问题是触摸屏的启动按钮不灵敏,想把整个触控板改成实体按键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张知识了

网友:
I2C的通信可能性比较大,转实体按键需要写程序转一下

网友:
肯定不行的,别想了

网友:
一般是电容感应

楼主:
现在触屏是洗衣机的重灾区。特别是XMZ的,改触屏为实体按键将是前途无可估量

网友:
这个系列的好像滚筒不好拆开清理

网友(2024-12-07):
不现实的,你改了以后,程序也要改的,程序你又没有的,怎么改

网友:
不是吧?俺还想把一台实体按键的洗衣机改成触摸按键呢,实体按键(就是那种薄膜按键)用了一段时间就不好使了,反复用力去按压也未必管用,烦死了。

网友:
这个原理讲得挺详细的

网友(2025-02-27):
刚开始还以为是边上那条黄色的排线是触摸屏,但是仔细看了一眼拆机后好像是中间银色的排线,后来去淘宝上找了一圈只找到一张图,也确定是中间那个银色的排线,这么多线肯定不是电阻屏,而且这排线直接进了旁边的CY8C4125AXI,这个单片机有电容按键的功能,所以这屏幕大概率就是电容触摸屏了.

网友:
太专业了,不懂,帮顶贴

网友:
实体想改触控,触控想改实体的,这是围城吗? 主要原因还是太容易坏了,触控不灵、按键失灵,或者两样都有可能更好点。  其实我觉得可以有个遥控之类的,坏了重新买一个就行了,还不用大费周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