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TP-Link普联 TL-SF1005+ v9.1拆解

楼主(2024-10-28):
普通的桌面式塑壳百兆5口 交换机,至少网口还是8芯的。全卡扣设计,拆解非常容易。。。

网友:
我也有一个外形差不多的五口交换机,也是TPLINK的白色款,五个网线接口只有4根针,真是有点水,我都没敢用,又换了一个千兆的交换机。

网友:
电源估计是5V的

网友:
早年的产品质量并不差

网友:
要求不高的这种产品做个局域网还是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百兆四线口就够了,不过交换机最好还是千兆比较好。

网友:
看起来挺清爽的

网友:
这个主芯片不发热吗?散热片也不用

网友:
这小白壳子极其耐用,好几个8年左右了还在服役。

网友:
以前有一个,记得好像是拆坏了,,

网友:
8芯可能是千兆留下的,可以改成千兆?

网友:
普通办公还是没问题的,一般应用感觉不出来。

网友:
集成度够高的

网友:
难得看到TP百兆8针的网口。

网友:
有个一样的,一直用着不错。

网友:
质量还不错,至少不缺针

网友:
都出到9.1版本了?

网友:
集成度真高啊

网友:
反手就是一个垃圾桶?

网友:
八针百兆岂不是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