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明纬s-350-27改可调电源反复断电

楼主(2024-10-28):
以前论坛交易区买的套件,改装完成了的,电压0-50v

今天打开发现,通电数显表头点亮熄灭反复,请问各位老师大概是哪一块的问题,是改装的部分哪里虚焊脱落了吗,还是说电源本身出问题了,还没时间拆开看看,

如果是电源本身出问题了,那我就放弃了,我本来就是小白,估计修不了
如果是改装部分出问题了那可能还有的救,实在不行抽个时间按教程重新来一遍

网友A:
这个现象应该是电源打嗝,PWM芯片供电那个电解电容可能失效了

网友:
输出电压有变化吗?还是表头问题

网友:
很有可能是电源芯片供电电压偏低,处于停振的临界值,查芯片供电端滤波的是否失效。

网友:
基本的测量都没有,叫别人浪费时间瞎猜?

网友:
啥子看不见瞎蒙

网友:
输出电压问题正常不?还是仅仅是表头问题?难讲哦,参考沙发

楼主:
晚上有空过去拆了拍了几张照片,好像并没有发现电容有鼓包的,改装时焊接的电线都还挺紧的没掉出来,12v辅助电源包在里面看不到,应该不是它的问题吧,拧了下电压还是可以调整的,就是表头一直点亮熄灭像打嗝,不敢一直通电怕炸了,也忘了测输出的电压,有空我再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现象应该是电源打嗝,PWM芯片供电那个电解电容可能失效了

大佬我拆开拍了几张照片上传了,电容好像没有明显鼓包,你说的那个电解电容是在什么位置的

网友B:
说实话,我的明纬电源都懒得折腾了,最近出现各种问题,电压跳来跳去,电流调不上去……

网友:
单独供电的电源板,你用黑胶带包裹的,外加的一个12v电源,拆开看看输出大电容,还有这个下班供电的小电容50v10uf的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表头?

按照这个现象应该是12v电源板电流小了,供电不足,

网友:
症状大概率是你加那个辅助电源品质不好,纯问题了,可以直接换了试试,这个工作量不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我的明纬电源都懒得折腾了,最近出现各种问题,电压跳来跳去,电流调不上去…… ...

大概率电位器质量不行,这种可调,最关键的配件就是电位器

网友:
大概率辅助电源不合格,表头闪烁时先测测辅助电源输出电压稳定不,稳定的话再看看电位器

网友:
我改的电压一直跳变,解决不了。

网友:
楼主的应该是副电源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概率电位器质量不行,这种可调,最关键的配件就是电位器

我感觉电位器的问题不大

网友:
应该是辅助电源功率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