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这个磨砂广口瓶靠谱么?为何磨砂一点都不均匀?

楼主(2024-10-28):
不是瓶口应该全面磨砂么,

为何有些地方有磨砂,
另一些地方没磨砂?

这是否严重影响密封性?

网友:
这可能是偷工,只磨一点点。

网友A:
磨砂的作用就是防止密封太严 塞子拔不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磨砂的作用就是防止密封太严 塞子拔不掉

磨砂不是为了密封么

网友:
只要有一圈的磨砂面就够用了

网友B:
玻璃器皿的磨砂技术有哪些应用场景?
玻璃器皿的磨砂技术有许多应用场景,以下是几个典型的例子:
化学合成和制备:在化学实验室中,经常需要进行各种化学合成和制备实验。磨砂技术可以用于处理玻璃器皿表面,提高实验的效率和产物的质量。例如,在制备有机化合物、无机材料或生物样品等实验中,磨砂技术可以去除表面杂质和划痕,提高反应效率,同时可以减少细菌滋生和交叉污染的风险,保证实验的稳定性和可重复性。
生物和医学实验:在生物和医学实验室中,经常需要进行各种生物和医学实验。磨砂技术可以用于处理玻璃器皿表面,提高实验的效率和产物的质量。例如,在细胞培养、微生物分离和鉴定、生物大分子结晶等实验中,磨砂技术可以去除表面杂质和划痕,提高细胞贴壁能力和结晶纯度。同时可以减少细菌滋生和交叉污染的风险,保证实验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物理和材料科学:在物理和材料科学实验室中,经常需要进行各种物理实验和材料制备实验。磨砂技术可以用于处理玻璃器皿表面,提高实验的效率和产物的质量。例如,在研究物质相变、材料力学性能、电磁波吸收等实验中,磨砂技术可以去除表面划痕和缺陷,提高实验的准确性和可重复性。同时可以减少交叉污染和误差,保证实验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环境科学和地球科学:在环境科学和地球科学实验室中,经常需要对环境样品进行分析和地球化学实验。磨砂技术可以用于处理玻璃器皿表面,提高实验的效率和产物的质量。例如,在研究污染物分布、地质样品分析、气体排放等实验中,磨砂技术可以去除表面杂质和其他缺陷,提高样品的分析精度和可靠性。同时可以减少交叉污染和误差,保证实验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重复性。
食品和药品分析:在食品和药品分析实验室中,经常需要对食品和药品进行分析和检测。磨砂技术可以用于处理玻璃器皿表面,提高实验的效率和产物的质量。例如,在食品微生物检测、药品质量控制等实验中,磨砂技术可以去除表面杂质和其他缺陷,提高检测精度和可靠性。同时可以减少交叉污染和误差,保证实验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重复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磨砂不是为了密封么

也可以说是为了密封 玻璃在烧制过程中 会有形变 导致瓶口和塞子不能紧密配合,砂轮把两者修整一下可以提高两者的密封性。同时磨砂结合面有非常小的缝隙,可以防止打不开塞子。至于你说的不均匀就是形变过大 ,凸起的部分就会被打磨的多点,平整或内凹部分就会被打磨的少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玻璃器皿的磨砂技术有哪些应用场景?

磨砂技术怎么提高反应效率的?

网友:
磨砂只是防止瓶口无法拔出罢了,只有这部分被打磨就是表面不平,凹陷的地方没有被打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玻璃器皿的磨砂技术有哪些应用场景?

你的字数多,信你

网友:
我觉得你们都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网友C:
垃圾箱捡个破盖子,就拿来灌水,还有一群帮忙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垃圾箱捡个破盖子,就拿来灌水,还有一群帮忙灌的。

开门,查水表!!!

二○二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网友D:
瓶盖中间用热熔胶粘个棍子,夹手电钻上,弄点研磨膏,盖瓶子上,使劲转。能不能磨的更好?

网友:
看楼上说的大概可以理解为,玻璃烧制出来不一定为工整的圆口。

所以后加工打磨成圆,顺带有磨砂效果,不工整凹陷的地方,沙面就少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瓶盖中间用热熔胶粘个棍子,夹手电钻上,弄点研磨膏,盖瓶子上,使劲转。能不能磨的更好? ...

是个好办法,一直想自己磨一下家里的泡酒坛,和楼主的一样一样的,密封性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瓶盖中间用热熔胶粘个棍子,夹手电钻上,弄点研磨膏,盖瓶子上,使劲转。能不能磨的更好? ...

这就是配磨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瓶盖中间用热熔胶粘个棍子,夹手电钻上,弄点研磨膏,盖瓶子上,使劲转。能不能磨的更好? ...

磨得太光滑 ,再取东西的时候就要砸罐子了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磨得太光滑 ,再取东西的时候就要砸罐子了 哈哈哈

磨砂是否不利于密封?

网友:
引用 楼主:
磨砂是否不利于密封?

磨砂有利于密封 可以减小塞子和罐子的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