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欧姆龙血压计HEM-7420自检报错ER38拆解

楼主(2024-10-28):
欧姆龙血压计HEM-7420自检报错ER38拆解,拆开后查了圈没发现电机、泄压阀都正常!有修过的大佬给点提示

网友:
仔细看看说明书自检的要求

网友A:
电机应该好找啊,有管子连接

网友:
说明书应该有错误说明,错误是什么意思

网友:
我只知道泄压阀那个微孔要清洁干净

网友:
我刚买了个U724J的说明书介绍这个代码是本体出现故障,处理方法是重新按下开始/停止按钮,如果再次显示相同的代码请打客服热心咨询。

网友:
欧姆龙ER类错误,都是功能错误,官方应对就是返厂。。

网友:
纯属吐槽一下品控。这什么玩意啊!!          还有就是连续签到一家元水点图。噗噗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应该好找啊,有管子连接

管压类的,一般不会出现ER错误,而是E错误。  如果是加压异常、泄压异常等问题一般显示 E01这样的。

ER已知的部分代码都是功能类的,比如语音播报,比如人员切换。

网友:
都是功能错误

网友:
返厂还是扔了自己算算

网友:
应该有个气泵啥的

网友:
灵通 发表于 2024-10-29 01:31纯属吐槽一下品控。这什么玩意啊!!          还有就是连续签到一家元水点图。噗噗噗!!

原装的不可能这样,应该是被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