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想吃烤山芋,请兄弟们推荐款空气炸锅

楼主(2024-10-28):
想吃烤山芋,听说空气炸锅烤的挺方便,在京东上看了,奥**,美*,苏** 啥的,都是差评,700+,咱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也不敢入手,请兄弟们推荐款好用的呢,300块钱以内的价格。
感谢!

网友:
空气炸锅是事后麻烦,而且耗电也大,烤出的食物也容易干柴,如果真需要的话,建议选透明观察窗的或者直接是透明防爆玻璃的,还有可以加红外辐射管的升温快一点,说实在话还不如烤箱好用,烤箱还可以自动翻转食物。家里的烤箱和空气炸锅已经吃灰多年了,除了过节偶尔用但一想到还要擦灰又懒得用了。我反而觉得微波炉更好用呢!

网友:
其实烤山芋还是用烤箱做出来的好吃,空气炸锅烤的太干

网友:
不如买一个带空气炸的烤箱,空气炸与烤箱二用。比空气炸锅好打理。

网友:
二百多的随便买,我是信用卡积分换的,都那回事,不是啥高科技,加热管+风扇

网友A:
烤着烤着就吃灰了

网友:
那种光波的不行,受热不均匀,其他的应该差不多,好像利仁的还行,性价比比较高

网友:
家里之前飞利浦的,但是自从买了烤箱再没用过,空气炸锅就是飞利浦发明的,原理上就是加了暴力风扇的烤箱,用热风对着实物一顿暴吹,所以表面升温很快,小块东西很好用,花生什么做起来很好,鸡腿,鸡块这种烤出来都是表面很硬发柴,除了可以少油以外比油炸的口感差多了,比普通烤箱口感也要差,主要是水分都带走了,番薯这种大块的表面烤干烤焦了里面还是硬的,而且这东西极难清理,烤管蚊香一样盘在顶上,又是抽屉式的,你手要伸进去擦,除非彻底拆开,否则永远不可能把烤管擦干净,用久了放段时间拿出来用就一股油薅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烤着烤着就吃灰了

人生的最高境界。

网友:
我家是美的牌的,机械旋钮的,用了好几年了,隔三差五用,定时旋钮早就拧裂了,用铁丝绑了起来,其它地方没出过问题

网友:
这东西就不好用

网友:
咸鱼淘一个二手,好用再买一个新的,不好用就转手卖掉,基本不亏

网友:
8楼科普得很清楚,那还是用微波炉或烤箱吧。

网友:
这种东西就是心血来潮想买就买,一般用不了几次就丢角落里了。

网友:
值得入手吗

网友:
这类产品感觉技术都比较成熟,只要价格合适的什么品牌都可以。使用空气炸锅烤出来的东西都比较干,一点水份都烤没了

网友:
我看现在的空气炸锅不仅可以烤山芋,还可以炸猪油呢。

网友B:
家里微波炉烤箱吃灰10年了,实在懒得用。空气炸锅也一样,我老婆想买,我劝住了。微波炉我买的用了3回,烤箱我老婆买的用了10来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微波炉烤箱吃灰10年了,实在懒得用。空气炸锅也一样,我老婆想买,我劝住了。微波炉我买的用了3回,烤 ...

已经听劝,不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