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串铁锂14.6V充电器求助

楼主(2024-10-28):
各位大神,我有一个14.6V铁锂充电器,通电可以亮绿灯,接上电池后有时转灯有时不转灯(转灯电流约2.15A,一会掉到1.8A左右,充电器带风扇)转灯后拔下和电池连接的插头,再次接入电池经常性不转灯一直绿灯,杂牌标称5A,用的是3842+LM358组合,拆机用电阻接入做负载(约4欧电阻)充电器转红灯,电流约4A左右不敢一直试,像这种情况接电池有时转灯有时不转灯(已排除输出线)有高手能指点一下吧,往哪个方向查(LM358已尝试更换过),电池保护板没有问题用另外一个充电器能稳定在3.8A左右充电,想研究下充电器的维修。

网友:
14.6V的铁锂,没研究过,帮顶。

网友A:
重买一个吧 ,价钱也不是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买一个吧 ,价钱也不是很贵。

主要是想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买一个吧 ,价钱也不是很贵。

有几个旧的充电器,看能不能拼个好的,偶尔应急用下

网友B:
我的电动车的铅酸电池老化时就这样,一直不转绿灯,拆开看鼓包了。你看看是不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电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动车的铅酸电池老化时就这样,一直不转绿灯,拆开看鼓包了。你看看是不是电池的问题 ...

是4串铁锂,用另外一个充电器就没有问题

网友:
这种最好用假负载测试,改变负载并观察输出电压电流变化情况,问题迎刃而解。

修电源,假负载是必须的。

楼主:
貌似找到原因了,充电器用电阻作负载,万用表测有近5A电流,用炬为的表测5A多,持续了2分钟左右也没有保护,输出稳定,可能是电池保护板那端线的问题XT60接口,准备把接口重焊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