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大号电吹风 扬子暖风机(JT-901)

楼主(2024-10-28):
拆一个大号电吹风扬子暖风机(JT-901),山寨货,插电无反应 原来是线烧断了 还在打火

网友:
跟我之前拆的那个好像,是温度保险断路,换了一个。

网友:
有个同款,电热丝发热,不敢用,一直闲置。

网友:
里面灰尘够多。

网友:
  用的太狠了

网友A:
这个暖风机电热丝加热,还是放弃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暖风机电热丝加热,还是放弃为好!

d大号电吹风

网友:
最大5000瓦,能不烧断电源线么?

网友:
连个温度保护都没有

网友:
羊子这牌子比男急人还要烂三分

网友:
用得太厉害了

网友:
发热丝容易过热烧断,好一点的都是PTC发热体,耐用,稳定,到了一定功率温度会保持恒定,不容易过热!

网友:
有个同款,坏了没修

网友:
扬子这个牌子以前好像挺出名的。

网友:
电热丝烧暗位置,建议微调下间隙,避免局部过热烧断。最好换成PTC加热体,万一风扇停转不会过热。

网友:
看来是根部经常弯折,断了

网友:
这玩意发热大,要注意安全

网友:
这款看做工还行,电机也不错。
就是加热部分不是PTC,差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