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除湿机,不制冷了,是不是就是缺氟了?

楼主(2024-10-28):
只有压缩机底部 约3厘米的高度稍微凉,上面都是温热的,管子没感觉到有温度变化。
之前有人拆过,请移步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74760-1-1.html 查看。

如果是漏氟了,那漏点 是否能肉眼看到???

借的 压缩机照片:

网友:
R134a 冷煤来的。

网友A:
除湿机一般不会漏制冷剂吧

网友B:
这个季节感觉不凉属于正常,除湿效果也不会好,手摸排气管有温热或者发烫就基本算好的。

网友:
压缩机转的就是管路漏了

网友C:
看工作电流 ,电流小了就是漏了吧

网友D:
漏点基本会有油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湿机一般不会漏制冷剂吧

完全不了解,就是窗户玻璃上冷凝水 顺玻璃往下淌 窗台上都是水了,它却1滴水没有流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季节感觉不凉属于正常,除湿效果也不会好,手摸排气管有温热或者发烫就基本算好的。 ...

排气管是哪个?压缩机上高的 还是低的?两根管子 一个在压缩机底部出来,一个从上部出来。一个光着,一个包着海绵保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工作电流 ,电流小了就是漏了吧

标称电流1.4,实测 1.2, 不知道算不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漏点基本会有油迹

好的,明天白天 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