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清洗加油美的ZS12L4吊顶浴霸排风+捡的磨砂LED氛围灯WZ6006

楼主(2024-10-28):
多年前卫生间安装的美的浴霸吊顶通风,最近感觉噪音很大,嗡嗡嗡,怀疑轴承缺油了。
六七年前,好像价格不到200块钱,亲自安装的。

先拆掉取暖灯泡,貌似没有生锈氧化,这么多年换过一只灯泡,275W

拆掉面板,固定很结实,

拆掉旁边的铝扣板,露出金属卡扣,

松开4只金属卡扣,取下排风管,电机没有生锈

接线挺多,控制排风,照明,两路取暖,

用标签纸给每根线标号,防止接错了,
取暖走2.5平方的硬线,排风和照明走1.5平方硬线,当年我自己走的电线,布管。

拆下风扇的接线盒盖子,都是耐高温的线,美的做工中规中矩,

机器的型号

反过来看看,接地螺丝是铜的,有温控开关,走线套了高温护管,灯头部分都镀镍防止氧化

风扇好像很脏

美中不足是固定的金属卡扣有生锈,外壳有2处生锈,油漆不够结实

好像是塑料壳和金属板对其的槽孔处受潮生锈

拆掉7颗螺丝,分开塑料壳和金属板,看到扇叶滚轮真的是好脏

灰尘都已经很厚一层了

扇叶是反螺纹固定的,13mm,

清洁之后效果还行,电机试了一下不能开壳,只好滴了一些机油进去,效果不是很显著

噪音可能减小了5db吧,哈哈,心理作用。

小区居委会门口丢的一个LED氛围灯,看那厚厚的磨砂外壳,有点意思,拆开看看

宽电压恒流源

3个球3个筒

磨砂外壳好像是亚克力的,灯珠是0.5w*6

6个模块是串联的,3W*6

筒灯是实心的铝,拆下来当手电筒?

驱动比较简陋,非隔离的

其实做工还行,都有套管,接头也有保护

3个球都是亮的,灯珠是3V的,2并3串

筒灯两个亮,一个坏,也是2并3串的COB灯珠,

好像也没啥用,留下灯板,剩下的丢垃圾桶吧哈哈

网友:
维尼老板的耳朵堪比噪声计,声音衰减5db都能听出来

网友:
早前撸的球泡还有好多了,不知道要用到啥时候~

网友A:
加油润滑,噪音减小5db,转速提高1000转\分钟,排风力度提高3马力,不错。

网友:
老丈人家洗浴室也有一台这样的浴霸,电机经常转不起来,还直直的响。试过想拆出来加油,无奈灯泡转不下来,可能是使用时间长了,旁边那几个固定的塑料垫长期高温烘烤粘在灯泡上面了,不敢用力,怕灯泡炸了!

网友:
想停手是不可能的

网友:
浴室这样裸露接线会不会漏电

网友:
浴霸质量不错,几年了还没啥问题。早年的还行。

网友:
电机最好还是拆开加油,从外面加管不了几天

网友:
风扇电机不是铜线吧

网友:
标记,好评啊

网友:
亲力亲为,持家能手。

网友:
这LED氛围灯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暖灯泡的浴霸还能送风,我老房子的浴霸就是灯暖,没有风扇。

网友:
你这浴霸够脏的啊,怎么跟在厨房一样。你也够会捡呀,怎么回回都能捡到宝贝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油润滑,噪音减小5db,转速提高1000转\分钟,排风力度提高3马力,不错。

异步电机转差率减少,每分钟大概提升500转。四驱车碳刷电机能提升每分钟一两千转。植保机无刷电机功率不小,修好的话能提升一两匹马力。

网友:
直接换新吧

网友B:
质量不错,就是对眼睛不友好,目前都用吹风式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质量不错,就是对眼睛不友好,目前都用吹风式的了。

确实,哈哈,那个ptc暖风的我也想过哈哈

网友:
一贴二拆,拆得详细,拆得彻底,使其内幕暴露于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