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源线造假玩出新高度

楼主(2024-10-28):
测一电源线内阻两条线不一样,以为电源线坏了,不拆不知道,一拆惊一跳,两条线一样粗的是输出,一细一粗的是插头端,把插头剪掉才发现棕色线插头端细,输出端粗。如果不把插头剪掉只看输出端你根本无法发现棕线这么细,第一次遇见这种线

网友:
我见过便宜插排地线有线皮没里面通电材料

网友:
厉害!我也没见过!

网友A:
有个插排,不知道是查过大功率的还是本来就是,电源线里面一段一段的风化状态

网友:
典型的中国制造

网友:
也许是那段铜线在制造时有缺陷,懒得掐断报废了。

网友:
居然还测内阻,真是碉堡了。

网友:
制造过程短线,应属个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插排,不知道是查过大功率的还是本来就是,电源线里面一段一段的风化状态 ...

那基本是都是铜包铝的线,是里面的铝氧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插排,不知道是查过大功率的还是本来就是,电源线里面一段一段的风化状态 ...

这个我也买到过,是电线的质量问题,很快就风化断掉了,很多的白色粉末

网友:
内阻仪派上大用场

网友:
能骗过大部分人,它就赚钱了……

网友:
这种电源线还挺难制造生产呢。

网友B:
整盘的硬铜线还会两头粗中间细的呢!我现在用线都用1035测阻值对比国标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整盘的硬铜线还会两头粗中间细的呢!我现在用线都用1035测阻值对比国标数据 ...

有没有国标数据帮忙发一下

网友:
曾经见过一整卷线两头是铜线、中间是铝线的。

网友:
中国啥时候见不到偷工减料了,就真正现代化了

网友:
我买了根2芯6平的yjv线缆。一根线径是2.7,一根是2.2的。

网友:
个人倾向于缺陷线材,在制造过程有断裂还是将就使用.如果作假应该俩线都会有这个变化而不是仅仅一根棕色线.可以尝试一直剥开看下中间是什么状况.

网友:
正常现像,现在铜包铝芯线比较多,一分钱一分货。买电器还是要买大品牌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