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RTS5170/RTS5158 读卡器驱动 EMMC 驱动 用于USB的驱动

楼主(2024-10-28):
RTS5170/RTS5158 读卡器驱动 EMMC 驱动 用于USB的驱动

楼主:
EMMC 驱动,用于USB的驱动

网友:
买不起的路过

网友:
随便找一个驱动安装工具就可以打上驱动

网友(2025-03-25):
借楼同问,32G优盘坏了,电脑不认,能否把存储芯片取下,用读写卡座直接读取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