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1992年的SUN工作站的随机说明书(Sun Sparc Station 10)

楼主(2024-10-28):
90年代工作站的随机说明书 。  (1992年的)
SUN SS10, 90后00后肯定没见过的。

这机子时价 3.9万美元。国内当时联想代理,十几万人民币,要批文才能买,光有钱不行。

网友:
801-2482-10_SunSparcstation10_HardwareSetupRevA_Aug92.pdf

http://vtda.org/docs/computing/Sun/hardware/801-2482-10_SunSparcstation10_HardwareSetupRevA_Aug92.pdf

800-1023-01 - Adaptec ACB 4000 and 5000 Series Disk Controllers OEM Manual (Preliminary).pdf        2019-01-30 23:55        2.1M
800-1024-01 - Sysgen SC4000 Intelligent Tape Controller Installation-Specification Manuals.pdf        2019-01-30 23:55        491K
800-1034-01 - Micropolis Model 1300.pdf        2019-01-30 23:56        1.1M
800-1315-02_TutorialQuarterInchTapeDrives_RevA15Jul86.pdf        2014-11-09 03:00        1.3M
800-1355-05_HardwareInstallationSun3-50M_RevA31Jan86Class3.pdf        2014-12-15 00:09        5.2M
800-1528-05_HardwareInstallationSun3-260Workstation_RevA10Oct86.pdf        2014-12-15 00:00        8.3M
800-1676-06_ RackmountableFileserversInstallationManual_RevA11Mar88.pdf        2014-11-09 03:46        1.7M
800-1677-06_Full-HeightRackSystemInstallation_RevA26Oct88.pdf        2014-11-13 09:26        3.4M
800-1773-10_AssemblyReferenceSun2Sun3_RevA_880509.pdf        2013-11-05 02:35        3.9M
800-1910-01_ReadMeFirst_Sun3-200+CDCDrive+TapemasterController_RevA15Jan87.pdf        2014-11-14 11:15        120K
800-2210-05_ReadMeFirstAsynchLineMultiplexer2_RevA_Dec87.pdf        2014-12-06 01:32        88K
800-2235-05_ReadThisFirstALM-2SystemConfig_RevA_7Dec87.pdf        2014-12-06 01:36        117K
800-2399-11_Sun3400CPUBoardInstallation_RevA15May89.pdf        2014-12-14 23:42        9.5M
800-3104-11_Sun12SlotOfficePedestalInstallation_RevA12May89.pdf        2014-12-11 18:27        4.8M
800-3302-10_ReadMeFirstSun3-470_RevA14Apr89.pdf        2014-12-04 02:47        368K
800-4518-10_Upgrade3-180and3-200to3-400_RevA4Oct89.pdf        2014-12-04 02:49        264K
800-6802-12_Type5KeyboardandMouseProductNotes_RevA_Oct93.pdf        2014-10-14 23:18        826K
800_3238-11_Sun3-470SystemOverview_RevA_12May89.pdf        2014-12-11 17:06        1.4M
801-2176-13_SparcClassicServiceManual_Nov93.pdf        2023-11-21 01:52        636K
801-2349-10_Sun_1GbyteDiskInstallation_RevA_Jan93.pdf        2013-10-31 16:26        38M
801-2482-10_SunSparcstation10_HardwareSetupRevA_Aug92.pdf        2013-12-18 00:05        1.5M
801-2543-10_SunSparcstation10_HardwareSetupRevA_Aug92.pdf        2014-11-09 22:44        1.5M
801-3206-10_SPARCompilerSPARCworksProductNotes_RevA_Oct92.pdf        2014-11-06 02:39        898K
801-4335-11_InstallingSPARCstationVoyagerMemoryCards_RevA0394.pdf        2015-01-30 18:10        848K
804-5304-11_SunFastEthernetAdapter2.1CDBookletRevA_Jul96.pdf        2018-01-13 12:02        969K
813-1013-05_Sun575MByteDiskDriveInstManual_RevA860721.pdf        2013-11-03 21:18        1.2M
813-1016-02_InstallationandService3-180TapeDrive_RevA31May86.pdf        2014-11-13 09:33        2.0M
813-1029-05_16_ChannelMultiplexer-2_FSMandInstallation.pdf        2014-07-21 20:39        2.9M
813-2002-09_SunXylogics450-451SMDControllerConfigProcRevA_870401.pdf        2013-11-03 22:17        580K
813-2004-14_CardcageSlotAssignments&BackplaneConfigRevA_29Sep88.pdf        2016-12-20 21:37        9.1M
813-2005-05_Fujitsu2361AConfigProcRevA_860903.pdf        2013-11-03 22:40        392K
813-2017-05_Sun501-1206CPU_BoardConfigProc_RevA10Oct86.pdf        2014-11-13 09:39        563K
813-2018-05_Sun501-1102MemoryBoardConfigProc_RevA10Oct86.pdf        2014-11-13 09:41        314K
813-2042-05_16ChannelAsynchMultiplexer-2Config_RevA_Dec87.pdf        2014-12-06 02:19        489K
813-2055-11_Sun3400CPUBoardConfig_RevA15 May89.pdf        2014-12-05 01:55        3.4M
813-2056-11_Sun3-460and3-480SlotAssignments_BackplaneConfig_RevA03May89.pdf        2014-12-04 02:54        2.2M
813-2073-11_Sun3-470CardcageSlotAssignments_BackplaneConfig_RevA03May89.pdf        2014-12-04 02:55        1.5M
816-7256-10_146GB10000RPMDiskDriveSpecs_Sep02.pdf        2019-05-01 00:28        360K
900-7235-11_Sun_DesktopStorageModule_UsersGuideRevAOct92.pdf        2013-11-04 14:21        10M
Adaptec Controller-System Interface Specification.pdf        2019-01-31 01:36        1.4M
FCO - 1037-01.pdf        2019-01-31 19:06        133K
Moniterm VR-Series Operating Manual.pdf        2019-01-31 01:36        895K
SunFastEthernetFAQ.txt        2018-01-13 12:04        124K
SunPCJustTheFacts_Oct97.pdf        2020-03-24 21:14        74K

网友A:
老柳那时没少赚钱啊

网友B:
4页,老天爷
钱多买不到系列
干啥用的呢
操作系统,软件都不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柳那时没少赚钱啊

那当然!别家都买电脑要用外汇都没批文买不了。我妈当时的国营企业买两台AST386上CAD都求爷爷告奶奶,批不下来,买不了。企业电脑中心,叫电脑中心,真好听。其实只有一个惠普台式科学计算器。联想背靠中科院计算所这颗大树可是赚钱赚麻了。还指望搞自主科研? 我躺着能赚钱干嘛要站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当然!别家都买电脑要用外汇都没批文买不了。我妈当时的国营企业买两台AST386上CAD都求爷爷告奶奶,批不 ...

联想电脑起家就是个打中科院牌子下海经商么

网友:
我有一台SPARCSTATION IPC,电源漏液了,等有空修好了发图

网友C:
和x86架构不一样,做运维时遇见过一台,这玩意贼坑,重启前要敲同步命令,直接重启就起不来了

网友:
得圈起来割韭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和x86架构不一样,做运维时遇见过一台,这玩意贼坑,重启前要敲同步命令,直接重启就起不来了 ...

那万一突然断电咋办?UPS电耗光了人还没来敲命令

网友:
引用 网友B:
4页,老天爷
钱多买不到系列
干啥用的呢

著名的UNIX工作站啊,使用Solaris操作系统。

90年代正是UNIX图形工作站风头正健的时候,但辩证法,也是要衰的时候。

因为高配X86机+WinNT,性能逐渐赶上来了,且价格相对较低。更关键的是,软件生态链建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当然!别家都买电脑要用外汇都没批文买不了。我妈当时的国营企业买两台AST386上CAD都求爷爷告奶奶,批不 ...

满满的回忆额,386是临界点。
1、已经显示了“PC性能增强+软件生态链建立+价格相对低廉”的竞争潜力。
2、386已经可以运行PC版UNIX,Linux也是在此时起跳(可运行Xfree86、Sun的一些图形软件)
最终结果,大家都看到了,PC浪潮卷死了很多小型机、UNIX工作站厂家。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和x86架构不一样,做运维时遇见过一台,这玩意贼坑,重启前要敲同步命令,直接重启就起不来了 ...

Sparc CPU,RISC体系。

直接重启,是直接按电源键的意思吗? 按常规是不行。多用户、多任务系统,要刷新缓存至硬盘,防止数据丢失。后来的UNIX版本做了改进,一是关机/重启命令,会自动刷新;二是出现日志文件系统,可以直接关机(这个各家版本实现不同,不一定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万一突然断电咋办?UPS电耗光了人还没来敲命令

后来改进了,自动刷新、日志文件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E:
Sparc CPU,RISC体系。

直接重启,是直接按电源键的意思吗? 按常规是不行。多用户、多任务系统,要刷新 ...

直接reboot

网友:
引用 网友E:
Sparc CPU,RISC体系。

直接重启,是直接按电源键的意思吗? 按常规是不行。多用户、多任务系统,要刷新 ...

直接敲的命令关机,结果起不来了

网友:
可能是比较旧的OS版本?   一般不直接reboot,用shutdown保险些

楼主:
Solaris 关机是sync 同步磁盘,shutdown -g1 。

我有SUN的机器,不是这种台式机是服务器。Solaris 8

网友:
引用 楼主:
Solaris 关机是sync 同步磁盘,shutdown -g1 。

以前维护贝尔的设备时。他们的系统就是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Solaris 关机是sync 同步磁盘,shutdown -g1 。

INIT 5有点像注销,重新进入GUI登录状态;INIT 6重启了。
早期的SUN OS是要单独发出sync。Solaris 8没用过,按说是比较新的OS了,reboot应该链接了sync(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