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饭锅电源板SDH8323芯片更换

楼主(2024-10-28):
今天修了个电源板,电源芯片SDH8323坏了,买个新的换上了,插电一下又坏了,1脚2脚和3脚又短路了,查了一下芯片电路发现与板子上的电路不对,板子上芯片写的型号又是SDH8302,又查一下8302电路图与板子一样,应该是板子厂家装错了芯片,等买个SDH8302芯片来换。

网友:
我买过一个微波炉的板子,装好通电没反应,最后将旧的板子芯片拆下来换到新买的板子上,通电可以使用,最后客服告诉我他试了没问题才发货,直接差评了事。

网友:
这个最好换整个板,芯片元件维修有时真不稳定!

网友A:
还有这种事!厂家量产的,装错芯片不可能的吧?那锅以前怎么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种事!厂家量产的,装错芯片不可能的吧?那锅以前怎么用的?

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种事!厂家量产的,装错芯片不可能的吧?那锅以前怎么用的?

看着是全新的,应该是没用过,一用坏了,扔了,被我捡回来

网友:
先看看芯片的实际电路,引脚功能与要买的芯片一致才可以,不能只看板子标注。

网友:
这锅在出厂时就没有实验过,必须送电试一下才行,这合格证怎么来的啊,索赔,十倍赔偿。

网友:
如果出厂就安装错误,这是一个巨大差错。感觉不可能

网友:
闲鱼买的批量坏板?

网友C:
不会吧?!原板上的装错也能用?是不是还有坏的元件没查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吧?!原板上的装错也能用?是不是还有坏的元件没查出来?

8323芯片与8302芯片电路不同,板子上丝印是对的,大家可以找图对比一下,就知道。这个板子是网上买不到,应该是中国生产卖到海外去的,是小日本文字,出口转内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思不得其解。

看着是没用过的,等芯片买回来,装上去试一下就知道,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着是没用过的,等芯片买回来,装上去试一下就知道,

楼主:
引用 楼主:

第3脚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