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霍尔就可以驱动无刷电机?

楼主(2024-10-28):
拆了一个充电器里的散热小风扇,电路板上只有一个霍尔。既然一只霍尔就可以驱动无刷电机,干嘛还要买专用的无刷驱动板

网友:
这个应该是霍尔传感器和驱动整合电路

网友:
主要是功率、扭矩以及运转平稳的要求

网友:
这可不是霍尔,而是一个驱动IC,顺带霍尔而已。

就像手机的CPU带基带一样。

网友:
4楼说的对,就是一个内置霍尔检测的驱动IC。

网友:
276 277都是集成驱动电路的霍尔元件,适用于双线圈的十字绕组风扇,476 477就是单线圈绕组的,这种应该是成本最低的无刷风扇了。

网友:
一个霍尔的无刷电机,扭矩和功率和转速都上不去,高精度的无刷伺服电机甚至直接用的光栅编码器一类的测速来闭环控制恒速

网友:
集成在里面 了这种功率都很小 2--5W

网友:
一个霍尔就是能转而已,用在要求不精确的地方可以

网友:
单线圈虽然效率最高,但是扭矩做不大

网友:
这个应该是霍尔集成到芯片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