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个螺丝怎么拆?没有下螺丝刀的空间

楼主(2024-10-28):
把扭来扭去,都太卡位置拉,螺丝刀下不去

网友A:
那是高低调节螺丝,不是拆卸螺丝

网友:
把挡住的东西拆下来再搞

网友:
换直角螺丝起子

网友B:
用这种螺丝刀。

网友:
大灯这块板先拆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高低调节螺丝,不是拆卸螺丝

看清楚了吗?

网友:
仪表盘吗?它可以调角度,往人坐的那个方向调整一下角度就可以了吧

网友:
用软轴试试应该能拆下来,不行就把大灯的壳子拆了,自己做一个6楼那种螺丝刀最好

网友:
小飞棘轮扳手

网友:
很正常,反人类设计,拆前大灯

网友:
这种要把下面的外壳拆掉。

网友:
直角套筒装个螺丝刀就可以拆吧

网友:
我都是用棘轮拆的。

这个加上一个6.3的批头。压住一拧就下来了。   以前便宜,现在有点贵,不过也就十来块。以前连云港清库的那个时期,日本威威的超薄才16块钱,带磁14头的才21块,现在动不动就60多。

这种便宜的5块钱。差不多用。。

还有仿制威威的超薄,也就20块左右。。

网友:
我用螺丝刀弯成6楼那个样子拆掉的

网友:
没有工具就先拆前壳吧。

网友:
只能说你工具太少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种螺丝刀。

这好使力嘛

网友:
没有工具就把前壳先拆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