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德伟水平仪,山上的货,电动工具德伟不做这个

楼主(2024-10-28):
        德伟水平仪,电动工具德伟不搞这个,山上的货,废话不多说,上图

        故障表现,绿光不亮,很微弱,拆机一看

        应该是用错充电器,水平仪常用5v充电器,这个估计是用了12v导致开关管炸掉。
        本来打算修,换件,没找到合适的,索性直接换版

        板子购于多多,版本原机v1.4,这个发过来v2.1,刚上电不亮
        咨询卖家,正负极调换,按键排线调换
        原来这样
        调换后这样

        电源正负极,原来这样

         调换后这样

         还好有这个换线,拆卡扣神器

         很好用,拆大大小小的插针都可以

         亮机收工,水平仪切记,不能用12v充电器,有人看3.5毫米接口就插,会烧坏主板,用5v充电器。
         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

网友A:
遇到像你这种线序直接整个反转的,我都是把坐子下面的胶件翘出来,反过来装上,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像你这种线序直接整个反转的,我都是把坐子下面的胶件翘出来,反过来装上,省事。。。 ...

也可以,不失为一种好办法,条条大路通罗马

网友:
把充电口改了就插不错了

网友:
闪瞎眼的山上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