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像机里的日志和消息提醒等会不会自动覆盖?

楼主(2024-10-28):
录像会覆盖,但是每天记录的消息和日志也不少,这些会不会自动删除覆盖什么的?

网友A:
是硬盘录像机吗?我查到过5-6年还在的。

网友:
存储满自然覆盖,但是应该可以存很多

网友:
会自动覆盖,断电以后就没有了(大概是)

网友B:
可以设置一个日志服务器,写到服务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设置一个日志服务器,写到服务器上

家用的1-200的硬盘录像机,哪搞那么复杂。
我是看到设置里面有录像覆盖选项,没看到报警信息和日志清除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硬盘录像机吗?我查到过5-6年还在的。

对。主要是设置里面没看到选项

网友:
存储满自动覆盖。

网友C:
视频是循环录制的,满了就会覆盖,视频都覆盖了,对应日期的日志即使存在也没啥意义了吧?
比如说,日志上某某时间有个人出来进去的,但对应时间的视频已经被覆盖了,这日志还有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视频是循环录制的,满了就会覆盖,视频都覆盖了,对应日期的日志即使存在也没啥意义了吧?
比如说,日志上 ...

问录像机厂家啊。我就是问会不会自动覆盖,因为没有这个选项

网友:
日志只会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