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人体感应灯头失灵,怎么办?

楼主(2024-10-28):
有时候亮起来之后,就不会熄灯了,
其他同类型灯头都没问题,为何这个灯头有时候会不灭灯呢

为何会这样?
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么,
该怎么修理?

网友A:
厂家说了:“买新的”
我说:“同意厂家意见”

本来热释电这玩意就没谱,环境温度各方面的影响都可能误动作或者不动作,包括使用BIS0001芯片的微波模块都是这么神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厂家说了:“买新的”
我说:“同意厂家意见”

人体感应大部分时候挺灵敏吧

网友:
一直不断电还是人在一直不断亮

网友:
好复杂的灯,什么都想着自动,没研究。

网友:
扔3换新,都不够浪费脑细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