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日产轩逸经典后排加装脚窝灯(二)

楼主(2024-10-28):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8009-1-1.html

这个是第一次前面安装的,买的是原厂配件,安装后,效果可以,当时安装没有考虑清楚,只能开关锁(开门、关门)会亮,想增加个功能可以手动开关,这个简单并到顶棚灯就可以了,
因为孩子平时做后面,晚上上下方便,有时东西掉车上也看的清楚,今天增加了后排的脚窝灯,灯用很早买的12V-LED灯,质量可以,做好接头,包上胶带,安装好。

顶棚灯接线

做固定,绝缘处理

灯光焊接

测试

包胶带

接头安装

接头安装

接头安装

车上测试

固定坐位,暂时固定

效果可以

网友A:
感觉太亮了,加个电阻调暗一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太亮了,加个电阻调暗一点好

后座的是欧司朗12V灯板,色温5800K正白光, 4个灯,感觉还好

网友B:
亮度太高了。调低点,最好是接仪表背光灯亮度调节开关上,可以同步亮度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亮度太高了。调低点,最好是接仪表背光灯亮度调节开关上,可以同步亮度设置 ...

这个没有想到,谢谢分享

网友C:
效果很好,很实用。

亮度低一点不影响开车。

网友:
加上以后确实省油了

网友D:
轩逸也是减配 严重....都杀到几万块的价格了/

网友E:
我车子后排没有阅读灯,我加的扶手灯,跟前排联动,也可以后排单独手动开关

网友F:
热缩管+黄腊管+耐高温胶带,楼主用料奢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热缩管+黄腊管+耐高温胶带,楼主用料奢侈啊

第一次没有经验,考虑安全,绝缘和静音也考虑,做清楚点,预防万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车子后排没有阅读灯,我加的扶手灯,跟前排联动,也可以后排单独手动开关 ...

不错,给点修改点照片,参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轩逸也是减配 严重....都杀到几万块的价格了/

家用,考虑省油,2个孩子,要空间大,这个价格合适,其他配置自己搞定

楼主(2024-12-20):
引用 网友C:
效果很好,很实用。

亮度低一点不影响开车。

平时就开门亮,行车是不亮的,后面并到顶棚灯开关。可以手动开关,在需要场景可以手动开启。(孩子上下车)

网友G:
很不错的改装,通过顶棚灯开关控制很妙。

网友:
磁吸开关+亮度控制模块,开门高亮,关门弱光,行车呼吸,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不错的改装,通过顶棚灯开关控制很妙。

谢谢夸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