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早期国内 FORTRAN 教材

楼主(2024-10-28):
国内图书,没有指针或地址的概念,用这种【带回附带的数值】,增加了理解难度;

黑体字前半句就是 【函数返回值】,后半句就是【引用类型】;

这样描述,会让读者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网友A:
我大学的时候,fortran这门课是学校自编的教材,不过课外也看了谭浩强这本书参考。我毕业设计就是使用fortran编了个小程序做数据处理。

网友:
谭浩强,
BASIC,TC,COBOL,汇编
都没用了

网友:
我上大学的时候,因为不是计算机专业,所以只教了简单的 Basic 和 Foxbase 编程。

网友B:
这些书是作者写书时自己按英语词汇翻译的。当时翻译很多词汇都没有形成统一,计算机又有很多新造词(就是在英语里当时都是新词、借用词),你现在看那些淘汰了的词汇当然觉得他说得不好了。

事实上计算机专业的渣翻译实在太多了,“面向对象”这个词就是一个典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书是作者写书时自己按英语词汇翻译的。当时翻译很多词汇都没有形成统一,计算机又有很多新造词(就是在 ...

OBJECT-ORIENTED 哪个译法更准确?

网友:
谭浩强,
BASIC,TC,COBOL,汇编

网友:
这本书都可以进博物馆了

网友C:
谭浩强的这本教材,是讲fortran77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谭浩强的这本教材,是讲fortran77的吧

图片上的是FORTRAN 66, 今天买了一本FORTRAN 77 的,应该是我们当时大学教材【看上面熟】,过两天上图。

网友:
看过谭浩强的C++书。

网友:
古董了,研究一下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大学的时候,fortran这门课是学校自编的教材,不过课外也看了谭浩强这本书参考。我毕业设计就是使用fortr ...

能自编教材的,说明教研室有一定的实力群体。

网友(2025-03-17):
30年前考二级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