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也组个457四线内阻仪

楼主(2024-10-28):
内阻仪主体买了几个月一直放着吃灰,最近红包撸了一些配件组装起来
先上成品
充电蓝色LED亮,充满熄灭

外壳用上网本电源的塑壳

电池用一块诺基亚bl-4c的电池焊延长线,双面胶粘内阻仪里塑壳上适配度刚好
充电小板胶粘固定到外壳侧面的出线处

测试棒用四针航空插头铰接,探针焊接24WAG硅胶线,用热缩管绝缘固定在水彩笔的前端

测试一节26650电芯
又多了一个实用工具,虽然难得用几回
欢迎

网友:
这个壳子的尺寸刚刚好,很不错。

网友A:
这个我也做过一个,用笔记本电源外壳做的,缺点是主机太轻,探笔一动,主机会跑。

网友:
这壳子配这个还挺合适

网友:
外壳利用得真好

网友:
楼主这么多加元

能换多少内阻仪

网友B:
nokia电池内部自带保护板吧?
不拆壳,直接给正负极连条线出来,也能用吧?

网友C:
这壳子真不错,那探针看着高大上,多少钱一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壳子真不错,那探针看着高大上,多少钱一根?

2块5,10根包邮,我用的红包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nokia电池内部自带保护板吧?
不拆壳,直接给正负极连条线出来,也能用吧? ...

是的,带保护板不用拆壳,引出线高温胶带作好绝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也做过一个,用笔记本电源外壳做的,缺点是主机太轻,探笔一动,主机会跑。 ...

是的太轻了,测试棒用软线连接还行

网友D:
你用的是两根探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的是两根探针吗

是的,一个表棒两根探针,用热缩管做绝缘,同时给两根探针隔开一定距离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一个表棒两根探针,用热缩管做绝缘,同时给两根探针隔开一定距离 ...

我是直接买了测试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直接买了测试架

我原来也考虑买测试架的,测试架使用有局限性,就自己组个表棒适应度更好些

网友:
有卖打印壳子的可以看看

网友:
细长壳子不错,恰当好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也做过一个,用笔记本电源外壳做的,缺点是主机太轻,探笔一动,主机会跑。 ...

加个配重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也做过一个,用笔记本电源外壳做的,缺点是主机太轻,探笔一动,主机会跑。 ...

多放几节电池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