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mos管和散热器的固定,异想天开型

楼主(2024-10-28):
充电器还没改成,假负载就掉链子了,无意中发现假负载的控制管很烫,才发现管子和散热器没有接触好,以前是靠胶粘的,时间长了不靠谱了,思前想后想出了这一招,厉害吧……

可能你要问这弹簧哪来的……,这是修锁时买的,当时卫生间门锁有点问题,就准备买一个,结果发现网上一样的很少,而且质量不好,就考虑干脆修一下,拆开研究半天,发现是一个弹簧断了,卫生间水气多,十五六年坏了也算正常,所以为了修把锁,买了一盒弹簧……

网友:
这就是diy的乐趣

网友:
充分体现了diy的精神

网友:
加热塑料会变形

网友:
用铁线扎比用塑料扎带可靠得多.

网友:
一开始会烫jio的。

网友:
钻个洞,上个螺丝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
你确定你的扎带扛得住?

网友:
捆绑式负载

网友:
好像不太可靠啊

网友:
有效果就是觉得不美观

网友:
两个管子上面放弹簧,在上面放一块木板或环氧板之类的,然后扎带捆住板子才稳妥。

网友:
我也是开眼了要是我偷个砖头压上

网友:
用铁片压,
铁片上钻个孔,
再上螺丝,
比较靠谱

网友:
大号文具夹也好用

网友:
动手的乐趣

网友:
冻感冒了也不好

网友:
网上有金属扎带卖!

网友:
钻个洞,上个螺丝

网友:
你这还不如拿手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