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撸一个几块钱的随身wifi魔改插卡

楼主(2024-10-28):
一样的骗人的wifi,基本都是骗你充两三百然后攒多了跑路,上回那个可能js被撸疼了,把商品下架了,这次给大家带来这个有一点点难度,要安装卡槽

卡槽型号是microsim 8P,直接某宝搜就行,三块多钱包邮5个

订单镇楼

认真看图,首先把画红圈的两个esim拆掉,因为esim和卡槽共享数据脚,不拆不认卡,如果没风枪就用烙铁紧贴在esim上,看见下面有助焊剂沸腾的感觉迅速把板子翻过来esim就会脱落,或者用烙铁扒拉到一边,看你哪个手法舒服,然后看下面画绿圈那个地方,拆掉右上角的贴片电阻,短接右下角两个点

然后就可以识别卡了,可以有信号了,为了防止有后门,需要修改IMEI,方法如下,在这里点击右键->检查(审查元素),然后到右侧找到这个地方,双击画圈的地方修改,删掉画圈的地方按回车,修改IMEI的元素就露出来了,修改然后点确定就行,设备会自动重启

正常使用吧,我放在车上给导航用,无任何问题,静态功耗0.05A,满载0.3A左右,用UPS明显比410续航长了,410静态也要0.2-0.3A,离谱,我的摄像头静态电流才0.1A,只有动云台才会接近1A

购买链接,有需要的朋友撸起来,给js一点点数码震撼: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5&_u=s20e11t2126b05

补充内容 (2024-11-7 17:35):
补充一下,我有一个副卡要求每个月必须打一次电话才能免月租,但现在某卡行动很嚣张,更换终端易停机,所以把IMEI改成和备用机一致即可

补充内容 (2024-12-2 21:17):
关于广电:能用移动就能用广电,最多手工设置apn,这玩意又不需要打电话,如果是手机部分型号可能会存在能上网不能接打电话的问题

网友A:
ASR主控吧,没有分集天线的,信号只能说能用

网友:
几块钱加几块钱,最后还是几块钱

网友:
估计又要被薅倒闭了...

二○二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网友B:
你们用的都是什么卡?这么多流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用的都是什么卡?这么多流量?

广电9元192G 现在应该涨价了 十几元90G了

补充内容 (2024-12-2 21:21):
注意:原价29元,广电返10元没问题,商家返10元看着点,容易赖账,赖账就跟平台投诉,狗东给兜底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R主控吧,没有分集天线的,信号只能说能用

地库里给监控用够用,移动没信号,联通和电信没问题,主要是功耗比410小,410用UPS或者充电宝顶不住,比摄像头都费电

网友:
为啥我的要8.9呀

楼主:
复制商品名称,先点红包签到,等30秒红包到账然后搜索再买,直接买是原价

网友C:
那个要短接的地方没看懂,有高清大图吗?或者局部放大图?

网友:
这种东西确实不错,可以买来试试

网友:
刚才直接买了一个3块2

网友:
支持广电卡还不错,不知道信号如何

网友:
高手,厉害了,说的真明白,非常感谢。

网友:
不知买来有啥用,手机流量用不完

网友D:
弄它,但是我发现我居然没有地方用,请问,短接那个是数据还是供电?我记得sim卡需要供电,时钟,数据,复位,接地就能用。太久也不记得了,大概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弄它,但是我发现我居然没有地方用,请问,短接那个是数据还是供电?我记得sim卡需要供电,时钟,数据,复 ...

我猜是供电,SIM和ESIM3数据脚是共用的,应该是切换供电,断开ESIM3接通SIM1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要短接的地方没看懂,有高清大图吗?或者局部放大图?

我在图上画了啊,是不是手机看帖缩小了不明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猜是供电,SIM和ESIM3数据脚是共用的,应该是切换供电,断开ESIM3接通SIM1

量一下它通到哪个脚就知道了,估计是供电,毕竟切供电是最简单的方案

网友:
估计过段时间又要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