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小度A1智能音箱不通电主板短路

楼主(2024-10-28):
小度a1,插电没反应!尾插有电,连接上主板就没电压了!经查是主板电源插口正负极短路!下一步该怎么检查!!求教大神

楼主:
红圈圈应该是正负极,然后他俩是短路状态!

网友A:
焊下TX和RX中间的贴片电容,看是不是它短路了。

网友:
看着不错,跟着电源线找不难。

网友B:
上可调,摸哪里烫拆哪里

网友:
上电摸摸原件

网友:
上低压大电流电源试试 应该是哪个MLCC电容短路了吧

网友:
一:换一个电源再试一下是不是电源负载能力故障,二:拆下电源接口那里贴片电容,有可能是它击穿短路了。

网友:
故障神器照一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下TX和RX中间的贴片电容,看是不是它短路了。

刚刚测量,就是RX和TX短路,直接去掉这个电容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可调,摸哪里烫拆哪里

我也是这么干的,最土的方法,可以找到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刚刚测量,就是RX和TX短路,直接去掉这个电容行吗

不行哦,去掉tx和rx的电容,量一下还是短路状态,插电也没有发现哪个电容是发热的啊

网友:
买个热成像来看看那发热了

网友:
找个5V的200W电源,送到USB口,找个热成像,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