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九阳豆浆机DJ13B-C617SG吃灰N年后只转不加热曲折拆修

楼主(2024-10-29):
这个豆浆机DJ13B-C617SG,在小孩出生前买的,现在小孩都读三年级,这么多年累计的使用次数估计不超过十次,妥妥的吃灰冠军。

最近小孩早餐白粥不想吃了,老婆想起了这个豆浆机,就叫我挖出来打豆浆做早餐。前一晚泡好了黄豆和杂粮,早上一早通电开始打豆浆,结果 这货一直不停转,一直转了十几分钟,因为太久没用也不知道一直转是不正常的,后来终于停了,但一直在闪灯加连续响了四次,明显是不正常,一查说明书是提示加热超时,我一摸豆浆机,只有温热,根本就没有加热,估计这温热还是电机连续转了十几分钟的热量传过来的。
中午抽空搜索了一下抖音,多数说这货不加热很大可能是继电器没吸合,,马上拆机,这货实在太容易拆了,这过程就没拍了,只拍了拆开后的样子,底座测了加热管电阻50多,应该是正常的,重点还是这控制板

这板子全是灌胶的难测。直接用尖表笔刺穿测量了电加热的供电线,确认是没电过来。

这电机居然是直流的,我还以为是那种裸机

晚上吃完饭抽空把板从灌胶的壳子挖了出来,然后打算上电再确定继电器是不是没动作。

这胶还是比较好处理,很容易就挖掉了,

测继电器时,因胶多想偷懒先不拆下来,直接维修电源外接继电器线圈给了9V,结果测了两下,好像这驱动脚直接对9V短路了,这下偷懒把故障扩大了,应该是击穿这个对应的驱动,用表测一下线圈两边,电阻只有十几欧了,开始时测过是200欧的。

查了线路,驱动继电器的是一个SOP16的IC第14脚,,再测了这IC供电没短路,希望这IC还没完全报废。关键IC型号位置丝印看不清了,放大也看不清,只能看到02MBS,

马上网上搜索,确定不了型号,又关联豆浆机,居然找到一个维修帖子提到这个IC,型号是JYG02MBS,可惜这货某宝搜索居然没得买,网上提到说是九阳专用芯片。这时只有想直接换板了,根据电源板丝印编号是P127,某宝搜索到拆机板居然普遍高达40+,还有很多标了60+的,就这机吃灰的程度来说,我是不想花这钱换板了。继续研究了提到JYG02MBS的帖子说是可以用三极管驱动代替IC功能,然后又搜索找到《九阳豆浆机DJ13B-D58SG故障维修一例》里面居然有电路图,虽然不同型号,但同系列很值得参考。

可以看得出以前继电器是三极管驱动的 ,现在应该是九阳把这些三极管搞成了一个IC,然后对比电路板和电路图,原来设计两个继电器的现在只用了K1,K2空的,这么说我这个型号应该是功能缩水版本。显示板过来的对应K2控制线也是空的,同样JYG02MBS对应K2的驱动也没用上,根据板上排线D1对应K1,D2对应K2,于是我就想直接飞线大法,把K2的驱动搬到驱动这个K1上,理论上这就可以,不用换IC,也不用搭三极管。想到马上做,把原来3脚进14脚出划断。在排线上把D1端子线换到D2上,这样就1脚进16脚出接回K1,控制上就完美替换了,当然前提是这IC还没完全坏。

拆下有问题的继电器,后续在本站也找到相同的案例: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2017-1-1.html
把继电器剪开,果然是生锈很严重,

直接影响到吸合,测试直接给9V,触点没反应,然后用刀把铁锈全清了一次,再测,吸合就很灵敏了,把这破壳的装回去,测试上面的替换方法行不行。

经过测试,果然可以正常加热,也能了听到继电器触点吸合声音很明显,基本开始打豆浆就先加热了。
证明可行,后续只要买全新的继电器回来换上,再用704胶把板子封回胶就应该可以了。

感谢看完本帖,半夜发的帖子希望多多点赞

补充内容 (2024-11-3 18:50):
昨天换了新继电器,已经能正常工作,有同类型的机型维修要注意了,这机用水测试会防溢报警,打豆浆就正常,今天周日打了豆浆给小孩做了早餐

网友:
那个温热不是电机的温度传过去的,是刀片摩擦产生的热量。如果用破壁机,转速更高,很多水果肉类时候要加冰降低食材温度。当然豆浆不需要。

网友A:
豆浆机用起来太麻烦了

网友:
手中也有一个说是电机坏了,也没时间拆开看。先收藏以后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豆浆机用起来太麻烦了

普通人家,买豆浆机,喝豆浆,是真心不便宜..................

属于想法很美好,现实就买回来做几次的产品............................

网友:
这机器的电机故障率更高

网友B:
板子没进水,继电器这是为哪般?

网友:
豆浆机其实挺好用的,打个豆浆玉米糊南瓜粥都很方便,就是清洗起来太痛苦

网友:
原来用豆浆机自己打豆浆喝,后来出了破壁豆浆机,又用破壁机打豆浆喝。它还有一个好处是不用滤渣,不过转速太快,用一段时间就要彻底清理,太麻烦啦

网友:
豆浆机清理太麻烦了。

网友:
家里人少,用的频率低,真的不适用,故障率高,清洗麻烦。

网友:
牛!!!!水雾是最大杀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没进水,继电器这是为哪般?

所以这是元件缺陷了 ,这继电器是全密封的,我是剪开底部周围才打开的,只能说这继电器用料不行

网友C:
这个IC设计的真有意思,设计出两路驱动继电器的引脚也就罢了,居然还是同一种程序功能,稀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IC设计的真有意思,设计出两路驱动继电器的引脚也就罢了,居然还是同一种程序功能,稀罕! ...

人家豪华版应该是有两个继电器的,我的刚好是缩水版,留空了一路,我是从控制那里改过来的,继电器程序功能应该是不同的

网友:
料理器械都是这样,大部分都不是频繁使用,用着用着就忘了。

网友:
有密封胶圈,防水胶板子是全打了的,竟然还会进水

网友:
很多人觉得豆浆机不好,很麻烦,是因为他们做好之后,没有及时清洗,等到要洗的时候,壶壁已经干了,这就难洗了,这也是导致很多人觉得不好的原因。只要你在滤浆时,马上清洗,是非常容易清洁干净的,

楼主:
今天早上把机头装回,用水试了,,加热和打了十几分钟,然后最后,提示音变三声了,一查是变成溢出故障了,难道又出新问题了,今晚继续研究,楼上各位都总结了,这东西就是中看不中用,用时麻烦,用后清洁也麻烦,用得少就放久了就坏了

网友:
密封的继电器居然锈这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