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八个机械按键老录音机M7065K

楼主(2024-10-29):
第一次见这么磁带播放机芯这么多按键的录音机,和大伙分享一下

楼主:
这机器的收音机接收效果非常好,和索尼的ICF-EX5MK2对比,接收性能不相上下

楼主:
就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卡带机芯很大

网友:
围观一下,自返带旋转磁头的高级家用玩意

铁机芯很不错,可惜没看到飞轮多大

网友:
感谢分享,拆解的很详细。

网友:
机芯不错,简单可靠

网友A:
也不给看看正脸,什么牌子的?

网友B:
那个小的骚尼不错,也拆了吧

网友C:
这种小喇叭声音注定不会好听到哪里了

网友:
自动换向机芯,八按键机芯第一次见,没看清左边第一键是啥功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也不给看看正脸,什么牌子的?

应该是倭国产的小三阳

网友:
自返带的机芯,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小的骚尼不错,也拆了吧

全新机,正常使用,特别喜欢,价格很高,价格很高,手潮怕拆废了,不舍得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小喇叭声音注定不会好听到哪里了

音质可能要超出你的想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倭国产的小三阳

中国国内生产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多出来的2个键是做什么的

网友:
根据标识,该机芯自左至右分别是 方向(手工选择A/B面)、暂停、停止/出盒、快进、快退、播放、录音、单向停止/自动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