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看看众姨ZT102的精度

楼主(2024-10-29):
昨天石墨说了要看阿姨,给他安排上

网友:
测量值有几个偏大一点,看起来应该可以校准一下。

网友A:
是电阻有问题,那个100R的,绝对不是100.000000000000R。

网友B:
这机子咋看着那么好看呢?但不能再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电阻有问题,那个100R的,绝对不是100.000000000000R。

哈哈,这个我承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子咋看着那么好看呢?但不能再买了!!!

哈哈,为什么

网友B:
我是不能再买了---太多了。给人艰兄整误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不能再买了---太多了。给人艰兄整误会了。

不好的,可以处理掉啊

网友:
精度可以了,够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的,可以处理掉啊

还行,都很好。不是做科研,精度足够用了。

网友C:
也就这样了,不能有太高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就这样了,不能有太高要求

哈哈,知足常乐

网友D:
你这表的线阻也太大了吧,1.9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表的线阻也太大了吧,1.9欧了。

不是线组,是表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线组,是表的问题

两个鳄鱼夹都短接了,1.9欧是表的问题?直接短接表插孔看看是多少,如果短接表插孔也是1.9欧,那才是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鳄鱼夹都短接了,1.9欧是表的问题?直接短接表插孔看看是多少,如果短接表插孔也是1.9欧,那才是表的 ...

线组你看上个帖子,才0.3欧姆左右

网友:
众仪的性价比可以啊

网友:
众姨精度一般啊

不如少妇

网友:
1兆欧的0.01电阻可是真难找啊,

网友:
1.9欧,表的底数有点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