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光线收发器可以当一个猫使用吗?

楼主(2024-10-29):
我的意思是我现在使用的是光纤宽带接入,但是套餐是低价所以网速也是龟速只能要来看看电视。下载还是很慢的。我想问问这个光纤收发器是不是一头接光纤端子另外一头出来网线上网的啊?我只需要再设置一下账号密码就可以外接一个无线路由实现高速上网了?

网友A:
为了更好的控制用户的行为和掌控全局,所以局端都是有主机对光信号进行加密的,到了客户端需要相应的设备对光信号进行解密,这个解密的设备就是光猫。

网友:
不可以,光纤收发器只有发送和接收的功能。

网友:
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网友:
当然不行了,这个是光电信号转换啊

网友:
光纤收发器是用于局域网远距离传输的,家里的运营商的光纤信号用不成!

网友:
不可以,它不会抓老鼠

网友:
肯定不行啊,光猫是负责解码的

网友:
你用的不还是原来的套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了更好的控制用户的行为和掌控全局,所以局端都是有主机对光信号进行加密的,到了客户端需要相应的设备对 ...

总结得很到位...

二○二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网友:
应该不能把?!!!

网友:
没有对端,你没得玩,这个是一对出现的。不能当猫!!!!

网友:
收发器不可以当作光猫使用

网友:
这个不可以吧

网友:
这个当光猫是肯定不行的,它只是用来光电转换的

网友:
收发器和光猫是两个概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