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比亚迪秦70智能启动锂电池如何拆开录像

楼主(2024-10-29):
比亚迪秦70智能启动锂电池如何拆开个智能12V启动电池,比亚迪秦4S要3700元连拆换手工费,半年前海鲜上找了一个商家置换一节,化了1000元,半年后又低电压低了,去网上又收了旧的,想拆开自换电芯,有弄过的大神提供拆开方案谢谢。

比亚迪秦70智能启动锂电池拆开录像

楼主:
比亚迪秦70智能启动锂电池如何拆开

网友:
这个需要请实际操作过的师傅指教一下

网友A:
动手能力强的不来求助如何开壳.
搞不定的再发帖也无用.
有些钱自己省不了就让别人挣吧,省下时间精力去做更有价值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手能力强的不来求助如何开壳.
搞不定的再发帖也无用.
有些钱自己省不了就让别人挣吧,省下时间精力去做更 ...

谢谢,抖音上已找到

楼主:
以下是比亚迪秦电瓶没电怎么启动的具体方法:1、借车接线搭桥启动法。首先打开两台车的前盖,把充电线的负极接到车的负极,另一端接到对方车的负极。同样把充电线的正极接到车的正极,另一端接到对方车的正极。然后让对方的车打着火,踩油门,接着试着打火。如果真的是电瓶亏电,那车就应该很快发动起来。发动起来后保持启动状态15到20分钟,让发电机自动充电。打着火之后,先把对方车的正极拆掉,再拆掉自己车上的线,同样负极也是先拆掉对方车,再拆掉自己车。2、推车启动法。如果使用这种方法启动必须要有两个人,首先钥匙拧到打火位置,踩下离合器,放开手刹,档位在1或2档,踩住离合器不放,开始推车,当车速到5公里u002F小时,慢慢松离合器,并踩油门,车子就可以发动起来。3、外力牵引启动。首先要有一根结实的牵引绳,将两辆车的前后道捆绑结实。然后就可以开始牵引车启动,当然启动时要缓慢启动,确保两车车速,同时也要注意行车安全。当后边车辆启动后及时通知前车,然后缓慢靠近路边停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手能力强的不来求助如何开壳.
搞不定的再发帖也无用.
有些钱自己省不了就让别人挣吧,省下时间精力去做更 ...

谢谢你找到办法了。

网友:
学习了,都是动手能力超强的达人

网友:
汽油车不能用外力推动 的方式启动吧?这个是柴油车的方法